[其他] 有台绿联USB3.0 HUB外接5V电源正负极搞反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1-05-28):
有台绿联USB3.0 HUB (型号:CR113老款,外接电源是3.5圆口)外接5V电源正负极插反了,现在情况是插入电脑USB口灯亮,但没有什么反应,还有救吗?
外观:

正面:

反面:

插USB灯还亮:

网友:
没救了我的也是,主芯片已经烧了

楼主:
外接电源灯也亮。

主控没有见烧的痕迹,心存狡幸,看来是没救了,GL3520主控马家卖十块左右,可惜没本事焊。

网友A:
查一下芯片资料,测一下芯片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坏了就换一下.这种芯片还上很好焊的.烙铁就行.

网友:
测试一下电感上有没有3.3电压。

网友:
别焊了,主控坏了,坏的可能不止主控,贴片小原件难道你还一个个查?焊这个最难的不是焊,而是费眼力

网友:
要我就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测一下主控对地有没有短路,短路了就放弃,没起振还可以搞一个晶振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芯片资料,测一下芯片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坏了就换一下.这种芯片还上很好焊的.烙铁就行. ...

这种芯片我焊的话肯定废了。

网友B:
设计人员没脑子!一个防反接的肖特基又不贵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人员没脑子!一个防反接的肖特基又不贵也不麻烦~

旧的不坏,新的不买。

网友C:
插反了主查电感旁的5脚芯片 主芯片不一定坏 电流是先通过那个5脚芯片 要坏也应该是它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反了主查电感旁的5脚芯片 主芯片不一定坏 电流是先通过那个5脚芯片 要坏也应该是它先坏 ...

现在外插5V电源指示灯会亮,USB口也有5V电压输出的,就是插电脑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