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14面板式AP刷机求助(傲天联动)

楼主(2021-05-28):
     本人地处农村迫于生活在外漂泊数十载,以前老家的房子破旧不堪,这几年逢年过节回到老家全靠亲戚朋友家寄宿,
在外买房实力不允许再者老家离西安市区也就十几公里(其实主要还是穷),于是在疫情导致萧条的这段时间选择了回家
自建房。
     跑题了,由于农村自建房面积较大,坐地实用面积150平方两层,考虑到后期网络布设问题于是在X鱼上淘到了这款面板,
据卖家描述品牌属于傲天联动,实际上壳子只有一个型号而已并无品牌标识,随拆机看看能不能刷机。
     运存为华邦64MB/CPU AR9314 闪存为16MB

求助各位路过的大佬指点刷机方案和详细教程,谢谢!附自建房主体实景照一张(主体设计画图为本人原创)

楼主:
哦,忘记了,一次入手5个这样的面板,ope交换机还在路上,主要担心编程器固件会丢失原机art。

网友A:
是AR9341!!!!!!我就奇怪,我还没见过AR9314!
可是为什么要刷?本身就自带AP固件。
事实上你只需要2台30块钱的百米2,对角线装,你对面村都能覆盖。而且百米2也是AR9341,人家还带500mw功放,波讯的固件稳定到一年都不用关机,你这个什么都没有。

网友:
况且现在网络至少都300M了,你这个100M网口.......你这个可以说是10年前的东西了,现在还高价买来用,不应该了。有钱就上1000M的,省钱就2台百米2。甚至你2楼不需要,装在角落,1台就可以覆盖1楼的了。我一台,覆盖4层170平方,不过我是安装在楼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R9341!!!!!!我就奇怪,我还没见过AR9314!
可是为什么要刷?本身就自带AP固件。
事实上你只需要2 ...

百米2有一台,现在中继蹭网中,当时一百多买的刷的波讯1.58,
本身带的固件应该是瘦ap,我没有AC啊!

楼主:
poe交换机已到货,测试连接后有一个开放的wifi,只是掉线比较频繁,试了好多方式都无法进入后台…

网友:
别墅上空,蓝天白云很美

网友B:
建议刷爱快,买个2口刷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刷爱快,买个2口刷软路由

已入手新三,这个只能编程器大法了,目前考虑先用编程器给它刷个Breed,再试试集客或是爱快。编程器还在路上…

网友C:
现在还能自建房,壕啊...

如果是我,直接去淘那种运营商淘汰的那种吸顶AP,反正从0开始布线,直接挂墙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能自建房,壕啊...

如果是我,直接去淘那种运营商淘汰的那种吸顶AP,反正从0开始布线,直接挂墙上就OK了 ...

以往的监控布线布线安装工程经验使得我一心想要达到:一、wifi覆盖范围要全面,信号强度不能出了区域范围,二、有线端口尽可能要分布均匀,后期利于升级千兆。

网友:
刷成集客固件。。。。。。

楼主:
已成功刷入Breed并成功刷入lede! 喜刷刷...喜刷刷...五个最后折腾到只剩下一切完美的一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