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呀

楼主(2021-05-28):
左边的孔位我都试过了,都不对,最下面的那两个孔短接后,板子的背面发热。。请教各位大神老师,这个板子的短接位置在哪里呀

网友:
J1那个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在这里,老铁。

网友:
还是老范厉害

网友:
谁说是J1,肯定不是,我看都知道就是捂着不说

网友:
七彩虹这板子短接点是JP1这个电阻位

网友A:
电阻位短接的。试试这里
不行就并排的那颗
这板子之前在花驰上用过

楼主:
范老师果然厉害。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位短接的。试试这里
不行就并排的那颗
这板子之前在花驰上用过

谢谢,果然是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位短接的。试试这里
不行就并排的那颗
这板子之前在花驰上用过

大佬这回可看走眼了,,那个丝印你看错了
上面一排是就近放的丝印,,底下一排是用个框框起来,指向里面那一排的器件

所以上面老范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回可看走眼了,,那个丝印你看错了
上面一排是就近放的丝印,,底下一排是用个框框起来,指向里面 ...

这板子的操作确实有点骚

网友:
找丝印,没有标ROM就是标J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