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9块5包邮蓝牙音频接收器,USB播放功能试不出来呢!

楼主(2021-05-28):
前几年朋友给了台斯巴鲁车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8307),偶在面板上加了个USB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7000),U盘播放很方便,但木有蓝牙功能
前段时间突然想给它加蓝牙,本来打算用之前3块钱撸的杂牌板子来改
结果在马老板家看到有蓝牙音频接收器,说支持USB直接播放,这样更方便

9块5包邮,用红包后才7块多,便宜就不自己折腾了

吸塑卡式包装

背面的说明和参数

里边就这两样

主角背面
开始以为这个孔是蓝牙灯呢

3.5输出座

另一头自然是USB口了

没螺丝,直接抠开
靠凹凸销子过盈固定的
白壳孔下是芯片,也许当麦孔吧

板子正面

蓝牙主控,不认识,按JCEB14F5B查不到
带麦的

板子背面,原来灯在这里
这面是黑壳,没法透光,看来是用别家的壳子

全家福

插车机USB口,是这蓝牙名字

用这台车机的USB模式,播放没声音
但车机前后选曲按键和旋钮有响应,手机播放器会跟着动作

插蓝牙适配器3.5输出座,用车机线路输入播放倒是没问题

测下电流
不播放时

播放时电流要大一点

也可以插5V电源(充电器)用功放播放蓝牙音频

估计是这车机不兼容蓝牙USB播放吧
本来还有个插卡播放器,一时半会也没找到,就没法确认USB播放功能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楼主:
看网上网上资料的介绍,蓝牙USB播放功能大概是播放器通过蓝牙调试方式,在适配器上利用抓包数据进行解码播放只有带USB播放功能的部分播放器才支持,估计就是那些常见的国内方案插卡播放器才行

5.31更新:
-------------------------------
看坛友的回复,插电脑看了下
确实表现是个U盘,里面有3个MP3文件

U盘精灵识别的信息
USB1.1,主控自然识别不出来

试了下,能copy,但重新插入就恢复原样了(copy不起作用)

看来确实像4楼坛友说的那样工作,只是兼容性比较差(偶这个车机估计就播放不起那虚拟的MP3文件)
下次找个插卡音箱试试

网友A:
USB接口只是供电还要接aux音频才有用。

网友B:
蓝牙usb播放原理很简单,就是虚拟成一个U盘(里面再虚拟几首音乐,不同格式的,用来兼容播放设备,每首音乐几百小时的时长)。播放器不能带有缓存,不然会有播放延迟(带缓存的会预读一部分音频数据,这样实时更新 的音频数据就不能被准确读取播放了)。

通过实时更新音频文件的数据,就会像正常的音频文件一样播放出手机的声音了

网友C:
这USB的口只是取点用的吧? 音频输出还是用耳机孔。 买更便宜的蓝牙裸板子可以将老音响改成蓝牙的!

网友D:
说明书上都没看,上面不是说得非常清楚嘛!

网友E:
记得这个车机有蓝牙功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只是供电还要接aux音频才有用。

不是的,这个介绍是可以通过部分播放器USB口数字传输

网友:
这个USB设备是个从设备,它没法控制主设备(车载机)的音频输出。但是作为从设备可以接收主设备发出的切歌指令并发回蓝牙。
我好像还没见到过哪个从设备能控制主设备的音频输出的。只见过一些USB声卡之类接受主设备的控制的。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以前只见过U口取电,尾孔插输出线的接功放的

网友:
蓝牙是深圳中科蓝讯的ab53xx系列~

网友:
本来就不支持,这种USB只能读存储卡,要带安卓系统的才支持蓝牙转换的。

网友:
元首过周末过的好早哦

网友:
播放声音时有交流声吧?不播放声音就没事。几块十几块的东西就这样子,连个电源隔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usb播放原理很简单,就是虚拟成一个U盘(里面再虚拟几首音乐,不同格式的,用来兼容播放设备,每首音乐 ...

哦,谢谢分享,原来是模拟U盘和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SB的口只是取点用的吧? 音频输出还是用耳机孔。 买更便宜的蓝牙裸板子可以将老音响改成蓝牙的! ...

看页面介绍是可以用USB播放的,可能偶这台车机不支持

网友:
不管怎么说,可以方便改老式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都没看,上面不是说得非常清楚嘛!

说明书看不懂,商家页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这个车机有蓝牙功能的啊

应该是有好几种型号,有带蓝牙的,可惜偶这台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