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方案 看看有啥更好思路

楼主(2021-05-28):
如图所示 买了个二手房 原房主已经预埋了网线
光纤入户在a点 a点四根预埋网线到1234位置
怎么布置能保证次卧的无线信号1、3号有线信号以及公网ip映射
不想刨地 家里有一个rt-n56u  一个k2 一个小米mini 一个百兆交换机 宽带是百兆电信有公网ip

初步想法是三个方案 大家帮忙分析下哪个更靠谱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方案
1、门口一个光猫桥接 后接一个rt-n56u 用它拨号 负责客厅无线 同时有线连接四个位置 1号位置一个k2负责次卧和卫生间的无线
2、门口一个4口光猫拨号 dmz映射出公网ip 负责四个有线信号 4号位置rt-n56u负责全屋无线(但是目前不清楚有没有合适的光猫 没研究过光猫)
3、门口一个光猫桥接 后接一个小米mini刷高恪放在门口 有线连接1号和3号      k2刷高恪ap放在1号位置(只是个想法 不知道可行不)

补充内容 (2021-6-7 08:22):
试了几次 放弃原计划 还是我住主卧吧 把娃弄回次卧了 这样就不用费力的考虑次卧的无线信号和有线信号了
a点光猫桥接n56u带四个有线 2一个k2全解决了

网友A:
就这90的面积。中间放个路由基本全家都能用了。10M/s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
在家庭的中央。客厅的位置。装一台。4根天线的高档路由器。保证可以覆盖到每一个房间。很容易。

网友B:
只要百兆的话,3号线一分为二,光纤猫放A点 rt-n56u 放3点 3点回跳到a点接一交换机,124都接在交换机上,信号足够的话,单一无线稳定新是最好的,

网友C:
搞那么复杂,以为有几百平呢

我家100平差点,一个无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百兆的话,3号线一分为二,光纤猫放A点 rt-n56u 放3点 3点回跳到a点接一交换机,124都接在交换机上,信 ...

不刨地 怎么一分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90的面积。中间放个路由基本全家都能用了。10M/s还是能达到的。

那么有线问题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复杂,以为有几百平呢

我家100平差点,一个无线就够了

我刚需是次卧的无线和有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复杂,以为有几百平呢

我家100平差点,一个无线就够了

如果是方正户型 我就不纠结了 我现在114平方正户型 就是一个k2 全屋覆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刨地 怎么一分2

8芯网线分2组百兆,淘宝有成品,一分2,应该是能用的

2,光猫有4口的,而且带无线,比如hs8145v,大把类似的,如果不用ITV的话,4跟有线有有了,无线也有了,最多主卧放一个路由

网友:
那么多无线,做无线扩展就好了,网线一根不用。如果觉得怕不够好的话,A放光猫+大无线,1、2用有线连接两个无线,ssid设置成相同的。就这么大房子其实一个就够用了

网友E:
我首先看了一下图,大概算了一下,80几平米哪里要这么多路由器?你只是要求100m又没有特别的局域网要求。一个K2随便放123点都可以。先不谈带宽,一个400毫瓦功率的K2 2.4G怎么可能覆盖不到8、90平。至于小米mini就算了信号是真的比一般路由都差,1没fem,2小的可怜的PCB天线,3天线还是双频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芯网线分2组百兆,淘宝有成品,一分2,应该是能用的

2,光猫有4口的,而且带无线,比如hs8145v,大把类 ...

这个我得去好好看看 要能1分2 一下啥都不用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首先看了一下图,大概算了一下,80几平米哪里要这么多路由器?你只是要求100m又没有特别的局域网要求。一 ...

有线是个刚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线是个刚需

插上网线不就完事儿?主路由器放哪都行。放置的那地方那8芯网线重做网口1分2用。光猫有4个Lan口的话交换机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上网线不就完事儿?主路由器放哪都行。放置的那地方那8芯网线重做网口1分2用。光猫有4个Lan口的话交换 ...

以前真没发现有八芯一分2这个东西 这个真是神器 一下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真没发现有八芯一分2这个东西 这个真是神器 一下解决问题了

本想说何必花那钱,重做水晶头就行几毛钱成本。去搜了一下,好像最便宜的8块钱2个,这个要成对使用还要额外4条网线连接,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想说何必花那钱,重做水晶头就行几毛钱成本。去搜了一下,好像最便宜的8块钱2个,这个要成对使用还要额 ...

en 等拿到钥匙就试试去

网友:
A光纤+总路由(好点的,稳定的)
1、3、4直接网口
2接一个无线路由器,负责房间中间的无线Wifi,网口也可以用于主人房可能有的电脑,笔记本等使用,也可以控制是否使用路由

网友:
wifi6吧,覆盖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