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两款CPU可以刷机吗。

楼主(2021-05-28):
看看这两款CPU可以刷机吗。可以刷什么系统的,谢 谢

网友:
看第二张图上的内存才128M的,估计是很老的板子了。即使板上有4颗这样的颗粒也才512M内存,现在的电视盒子至少也要1G内存,能刷应该也没法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