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46XT开卡CE问题

楼主(2021-05-28):
为什么29F64B08PCME1查资料是8CE,开卡软件只有4CE,求解?是不是CE跳线有问题?

楼主: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吗?是不是CE路线有问题?还是本身主控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啊,说不定这板子只支持单颗4CE

网友A:
单贴8CE,应该上RCE2和RCE6,1和5不贴

网友B:
颗粒肯定是8ce的,缺一半ce,有可能是颗粒挂了,有可能主控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公版的跳线吧,百度有很多图,照着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贴8CE,应该上RCE2和RCE6,1和5不贴

跳来跳去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公版的跳线吧,百度有很多图,照着跳就行了

试过各试各样的跳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肯定是8ce的,缺一半ce,有可能是颗粒挂了,有可能主控有问题。

换一颗粒还是一样。结果还是4CE

网友:
楼主这个看料号的是用那个软件或者网页看的呢?

网友:
瞅了半天,你这个板子只支持单贴四CE

网友A:
看下这八个点可都是有线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八个点可都是有线连接的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反面:rce3478有四颗电阻,正面rce有一颗电阻,跳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
简单点:跳线要么全单,要么全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