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水位显示的外接水桶增压装置

楼主(2021-05-28):
    去年到现在南方地区少雨,水厂水压不稳有时还停水,楼层高点的燃气热水器很多都打不起火,或打得起火时如若开别的水龙头造成水压不够又熄火了,
如果在天台加个水塔投资有点大,所以咱小打小闹加个外置大水桶储水供热水器用。
    先买个可以装300多斤水的大水桶,打洞加水龙头,加个几十块的智能型回流隔膜自吸泵,带智能压力开关的,就是关热水器出入水开关就自动停机的。
本来这泵用途是喷雾器的,拿来用在水管增压也非常好用。水泵输出连管接去热水器,大水桶接水是接个水满自停阀,这样就完成全自动加水。

后来又设计加了个水位显示器,用led发光二极管显示5路水位,水位显示用的是六反向器4069,之所以用数字集成是因为电极之间在水里通电电流非常小,
电解反应没那么大。在水桶适当水位位置钻5个小洞,电极用不锈钢细牙螺丝,螺丝套防水圈,螺帽用能吸磁铁普通螺帽,连接电极用的是吸顶灯固定磁柱,
这样方便隔一段时间去清洗水桶而不用去拆电极连接线,而回路电极直接搭在水龙头上。

ps: 运行半年来基本正常,洗澡都打火正常,即使水厂水压不够或停水照样有得用,水位到红灯低位就搞备用水箱倒水进去。

网友A:
直接用增压泵不行嘛?

网友:
大家都停水,你家还有水,小心被人举报偷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增压泵不行嘛?

还有没水的时候呢

网友B:
不应该在大水桶打洞来看水位的。300升的水桶是啥概念,可以够你洗澡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又有自动上水满水位停阀也压根不需要看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在大水桶打洞来看水位的。300升的水桶是啥概念,可以够你洗澡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又有自动上水满水 ...

一升是2斤水,标称300斤也就150升 ,再者水桶要盖住,自停阀得在盖下面,所以每次加水也没装满水,也就120L左右,也是一个5、6人家庭的洗澡水量,况且在热水器进水处还加了个三通引接了个出水水龙头,所以有时水还不够用,加水位显示是有时外水管没自动加水,水位下降到最低水位只剩下红色灯亮了,就得提备用水箱里的水倒进去

网友:
临时用也不错的,长期肯定不好,比如:清洗水桶,水变质……

网友:
家庭的二次供水了。就是要注意水桶的清洁卫生工作要做好。

网友C:
时间长了,水位探头不会把水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水位探头不会把水电解了?

只要水里通电,电解反应肯定有的,模拟过电路,电流微小,可以忽略,最初做的水位显示没用4069,直接挂个电阻再通过水阻驱动led,电极用几根网线放水里,电解反应大,网线极冒气泡,所以改4069,电极用不锈钢螺丝,还有也不是24小时通电的,热水器下壳加个了开关和闪烁发光管,洗澡的时候开而已。

网友(2022-02-02):
居然是个液位控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