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举例说明闪迪有锁片与解锁片的区别

楼主(2021-05-28):
正好拿到2颗闪迪的同型号颗粒,05131-032G。

区别是一颗已经解锁(左),是一个朋友发来的;一颗是带锁的(右),是西数(或者闪迪)原装盘拆的,看看到底啥区别。

首先外观上,左边的解锁片磨掉了SanDisk的标,另外下面多了一串激光蚀刻的字符,但不知道具体含义。右边的带锁片都是原厂的正常丝印。

再来看ID:

解锁片是4ce的,ID:45, DE, 94, 93, 76, 57 ,本质是8DDJ。

有锁片是1ce的,ID:45, 3C, A6, 92, 7E, 57,1ce控制4die。

解锁片在46en上正常开卡

而且速度不错

有锁片46en倒是也有参数

但是开不出来,会报错

05131的有锁片很难玩,之前有不少小伙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折腾这个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58

无奈还特意打了一款转接贴来对付闪迪这种带锁片。

然后就算利用上了,速度也是比较烂。

健康生活,远程闪迪有锁片!

网友A:
2246XT有锁颗粒有固件:lol:15139 160G/这说明有锁颗粒是可以通过固件去支持的2258XT也可以支持有锁的05444 64G

网友B:
有锁的上转接贴并CE的那个速度怎么样,确实也没看过,还有闪迪的MLC都知道能解锁,但是就是没见过解锁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个软件问题,以前听说解锁能修改ID,但是现在才知道解锁是不能修改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锁的上转接贴并CE的那个速度怎么样,确实也没看过,还有闪迪的MLC都知道能解锁,但是就是没见过解锁的方 ...

解锁完ID会变成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46XT有锁颗粒有固件15139 160G/这说明有锁颗粒是可以通过固件去支持的2258XT也可以支持有锁的05444  ...

那160G不是带锁的,上电认4CE无奈卖过,1Y 8Die MLC

网友:
手头...还有几片05141...dalao知道哪里能解锁嘛...58XT找到参数开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160G不是带锁的,上电认4CE无奈卖过,1Y 8Die MLC

带锁只有2个CE

网友C:
带锁的一个颗粒只有1CE,大哥你见过带锁的颗粒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锁的一个颗粒只有1CE,大哥你见过带锁的颗粒吗

我记得见过一篇文章,那人以为2CE肯定不带锁,买回来结果是带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见过一篇文章,那人以为2CE肯定不带锁,买回来结果是带锁的

你先搞明白 闪迪Code锁是指闪迪用代码CE控制电平CE,物理2/4/8CE电平CE统统只用一个代码CE控制,不存在两个代码CE控制电平CE,所以带Code锁的只认1CE明白吗、
那个帖子我看过认2CE 开不出来那不是带锁,那是ID漂移了所以开出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先搞明白 闪迪Code锁是指闪迪用代码CE控制电平CE,物理2/4/8CE电平CE统统只用一个代码CE控制,不存在两 ...

你又半桶水了,mlc我不知道,tlc里面真的有2ce带锁的,集中在2dtlc末期和3dtlc初期,规律是1ce的经过特殊固件开卡完成后变成4ce,2ce的开卡后变成8ce(都是单片的情况)

网友:
嘿嘿嘿就喜欢看大佬们打架,最近没时间玩空了上机看看什么面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又半桶水了,mlc我不知道,tlc里面真的有2ce带锁的,集中在2dtlc末期和3dtlc初期,规律是1ce的经过特殊 ...

15139的160G和256G有锁就是2CE

网友:
高手过招 ,太厉害了

网友:
玩过2ce的512G颗粒,闪迪原盘拆的,应该是带锁的,用58xt特殊固件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139的160G和256G有锁就是2CE

455897937ED1不带锁 这是8die 1CE 额看错ID还真是带锁的....

网友F:
能不能解锁就看老范的研究了~~~

网友:
为什么网上买的闪迪颗粒,比如15131、15106啥的,直接就能用?是已经解锁的吗?如何判断一个颗粒是否已经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解锁就看老范的研究了~~~

我可没那本事。解锁需要的设备(或者软件),可不是我这种小玩家能买的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