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牛电蚊拍拆解

楼主(2021-05-28):
垃圾堆里捡来的,(加入数码之家后,我也变成垃圾佬了!)想着拆个电池之类的,拆开后就没欲望了,只能让它从哪来回哪去了。

网友:
可以改锂电

网友:
一般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做工其实还可以

网友:
除了不干净,看着还可以哈

网友:
加个18650又是一把好电蚊拍

网友:
改个锂电池也不算难了

网友:
电蚊拍电路也缩水啊,看来是能省两个是两个

网友:
倍压电路缩水了

网友:
(加入数码之家后,我也变成垃圾佬了!)走过路过都是瞄着垃圾桶的!拆下那个882吧,做备件

网友:
找个两节电池的移动电源拆了内置,效果杠杠的。
我现在是改的拖个usb尾巴,插移动电源。

网友:
前阵子在小区电梯口捡了台华硕I3笔记本带电源,回来测试后主板坏,淘了块2手主板加运费130,坏主板回收40元,日常用用还可以

网友:
大多数都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