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几个太阳能小夜灯

楼主(2021-05-28):
朋友某宝买的共享单车拆车太阳能板送给我几片,然后故事就开始了:开始在万能某宝疯狂寻找可以配套玩的东西首先找到的是这个感应灯板,1.2元每片,可惜没买几片,准备复购卖家还下架了。这个灯片4.2V时电流90ma,觉得灯片还没有尽力,于是把位号R3的限流电阻由16欧换成10欧,电流有100多ma了,亮度也提高了不少

灯片有了得跟它安个家,于是继续万能某宝找到了这些灯壳:

在5.20那天,给它钻孔后用502固定灯片

电池是从待机功耗大的移动电源上拆的,加保护板,同样用502固定。充电板是某宝买的4056,怕单车板输入电压4056受不了。换成了slm6150(可以直接代换),测试了一下输入8V没有压力。

最后成品是这个样子的,接到太阳能板就可以了,还带充电指示

楼主:
接下来的主角是YX8184和sop8转接板,还是万能X宝,转接板50片4.8还包邮,真的非常良心。

为了焊灯片和贴片更方便,还败了个PTC加热片,这片8184就是用加热片焊接的,使用效果不错:

万能的洞洞板:

8184,RT用的150K,天黑后亮3小时,RS限流电阻0.5欧,灯片电流178ma

电池是网购的21700,0.2C放电有4870MaH

灯片是旧的,改成并联

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购买太阳能板翻车篇

一下子做了好些灯,可是太阳能板不够了。于是某鱼找到一家4元一张,10张包邮。卖家没有说明有瑕疵,收到基本上都是瑕疵品,而且问卖家也不理后来直接拉黑。等天晴了测试一下电流看。

网友A:
这个是在老王家买的吗?我之前想买的,本来想再凑几个东西一起买的,结果回来就发现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老王家买的吗?我之前想买的,本来想再凑几个东西一起买的,结果回来就发现没了`` ...

是的,可惜买少了

网友B:
做的不错,这些一共花发多少钱!

网友C:
做的不错!那个人体感应灯还可以取个新名字:奶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这些一共花发多少钱!

灯壳一元一套,邮费8元,8184十只15包邮,太阳能板20片80包邮,21700电池十个含邮费107,4056多年前买的,应该一元多一片,SLM6150是移动电源上拆的,感应灯上的18650是移动电源上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壳一元一套,邮费8元,8184十只15包邮,太阳能板20片80包邮,21700电池十个含邮费107,4056多年前买的 ...

东西不便宜呀,8184有一家算上运费也才12多元。。

网友:
这灯板咸鱼上很多。

网友D:
:lol:PTC正反面用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那个人体感应灯还可以取个新名字:奶头灯。

嘿嘿!是a杯还是d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便宜呀,8184有一家算上运费也才12多元。。

8184是买贵了点,当时买的时候没怎么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正反面用反了吧

总觉得另一面边缘热得慢了点,所以就反过来了

网友E:
那种太阳能壁灯才5块多一个,是不是只要把上面的太阳能板换了就成?

网友:
PTC加热片反过来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子做了好些灯,可是太阳能板不够了。于是某鱼找到一家4元一张,10张包邮。卖家没有说明有瑕疵,收到基 ...

楼主翻车,现在拼夕夕的瑕疵板都比这个便宜,15还是多少10个板块,不断脚的应该2-3元一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子做了好些灯,可是太阳能板不够了。于是某鱼找到一家4元一张,10张包邮。卖家没有说明有瑕疵,收到基 ...

楼主不是运气不好,我买他的板子也翻车了,一大半都是瑕疵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种太阳能壁灯才5块多一个,是不是只要把上面的太阳能板换了就成?

5块多的我以前也撸过一个,主要是电池不行,换个18650用了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