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21-05-28):
2018年某宝买了2块电源板,5V1A的,用的AP8012方案。原计划替换一个老的充电手电电源,原电源为220V阻容降压、铅酸电池,后来改用了18650锂电,4056充电方案,用充电头充电。所以之前购买的电源板一直未用,一放就是3年。昨天闲来无事倒腾破烂,把电源板翻了出来,发现一个电容鼓包,外壳居然掉了。此板为2个电容1个电感组成π型滤波,均为10V1000uF,现在想把坏的那个电容换掉,手边没有1000uF电容,请教各位大神,换个容量不一样的可以吗?感谢!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能用这种电容组装的电源,还是扔掉吧,现在5伏2A的充电头大把啊

网友:
可以的,容量不相同,只要耐压符合要求即可,这是次级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耐压大于10V就好了。滤波电容即使少一个也可以用的,纹波会大一点。

网友:
充电用的,不换都 能用。

网友:
滤波电容当然越大越好。

楼主:
对以上各位的指导,表示一一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