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大神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1-05-28):
第二张是整个电路板,汽车音响上的

网友:
显示面板吧,有信号处理,背光显示电路,那元件像电容,看得不是很清楚,上面写的是1007吗

网友:
放大的那个图是二极管

网友:
好像是一个电源处理模块,猜想的。

网友A:
TVS吧,电源输入口,防止汽车电源线上的浪涌电压。而且这么大个,难道这时24V的车机?

网友:
引脚这么粗壮一定是大电流元件啦,具体是啥俺也不懂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防反接,浪涌的。

网友B:
是TVS,型号不一定是这个。

网友:
贴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VS,型号不一定是这个。

果然是二级管,没想到图都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VS,型号不一定是这个。

真厉害。现在要1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吧,电源输入口,防止汽车电源线上的浪涌电压。而且这么大个,难道这时24V的车机?
...

12V的的原车音响。

网友:
大神是真的多!厉害    看来以后要多提问 说不准就能收到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