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3266TD钳表 感觉和坛友的拆机图差距挺大

楼主(2021-05-28):
新入手一个,感觉和坛友的拆机图差距挺大,不知道里面用的啥主控。精度也一般。没有分压电阻,也没有晶振,没24C02存储。

网友A:
哎呀,你买众仪哪个100多的不好么。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你买众仪哪个100多的不好么。啥都有

众仪的东西是玩具,ut210E才是生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你买众仪哪个100多的不好么。啥都有

一百多都可以买优利德了

网友:
看着像晶华的片子! 众仪最喜欢的芯片,其它好多小牌子也用,优利德也有用的好像

网友:
退了吧,换ut210E

网友:
pdd上买了个19.3的,比这还简单。

网友B(2021-09-14):
我买了一个优利德UT204+和天宇3266TD,感觉优德利除了体积大一倍,重一倍,旋钮顺滑一些,然后就没别的优势了,哦,对了优德利是硬芯,但价格比天宇3266贵了200多块,性价比非常低,个人还是喜欢3266TD。

网友C(2022-01-02):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优利德UT204+和天宇3266TD,感觉优德利除了体积大一倍,重一倍,旋钮顺滑一些,然后就没别的优势 ...

先不说品牌溢价,一个能测直流电流,一个不能,本身就不能直接对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品牌溢价,一个能测直流电流,一个不能,本身就不能直接对比

优利德UT204+可以用钳头测DC A?

网友:
3266TD就是测量电容太慢了!!!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204+可以用钳头测DC A?

能啊。坛里有拆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