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手机内录而作diy耳机插头

楼主(2021-05-28):
下图是耳麦都在,可以内录

自己用不要的3.5mm耳机插头做了一个内录插头,原理就是左右声道并联接麦克风,这个是美标的插头,然后在我的360n7lite和vivo手机都可以实现内录。
ps:唯一疑问就是单独接左声道或者右声道到麦克风都只显示耳机输出,不能内录,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看明白,作用是什么?现在手机自带录音不是也能内录吗,只是声音有点小

网友B:
插了这个插头,自己无法 即时 听到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了这个插头,自己无法 即时 听到声音吧?

是呀  不用监听  就是为了录制某个app的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作用是什么?现在手机自带录音不是也能内录吗,只是声音有点小 ...

老手机不带内录  所以必须这样才能内录

网友:
我也不明白怎样实现的

网友(2022-02-08):
没拆过手机的,拆过蓝牙音箱的,上面的音频插座,有一个弹片脚是辨认耳机头有没插入。
手机这种能辨认是否有带麦克风,估计是在麦克风接触弹片那多了辨认电路。
至于楼主的问题,俺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