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手持吸尘器如何 拆解,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1-05-28):
买了个手持吸尘器 ,做工使用都还行
一个坑爹缺点,是电池不行 ,一年不到使用20次不到,电池不充电
没任何螺丝

【产品名称】:家车两用无线吸尘器
【产品净重】:约580g
【产品电压】:7.4v
【产品功率】:120W
【产品吸力】:6000PA
【电池容量】:无线款2000毫安
【产品尺寸】:约36.8*6.5*3.5cm
【电源线】:有线款约4.5M
【单个包装尺寸】:38*7.5*9cm
【产品材质】:ABS材质

网友:
图片多拍几张嘛!多角度看看

网友A:
吸力如何,看评价不太好呢。

网友B:
无损拆不会,有损很简单,没有什么不是一锤子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锤子。

网友C:
2000毫安时,这是玩具吧

网友D:
7.4伏120瓦电流有点大,一般电池肯定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4伏120瓦电流有点大,一般电池肯定受不了

接近20a呀
估计他的电池到不了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D:
7.4伏120瓦电流有点大,一般电池肯定受不了

拆开了 ,用力扭掰 ,是电池保护板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力如何,看评价不太好呢。

吸力还可以 ,汽车座椅啥的吸尘  电脑  桌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损拆不会,有损很简单,没有什么不是一锤子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锤子。 ...

知道怎么拆了 ,把手抓紧 用力扭的同时 ,向下掰,就打开了 ,有个3个内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毫安时,这是玩具吧

拆开,实际是3节18650 一个2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实际是3节18650 一个2000mah

这货需要动力型电池还是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