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加热鼠标垫的电源

楼主(2021-05-28):
同事的加热鼠标垫要扔掉(其实北方真的没必要,冬天室内很暖和,没有冻手的感觉,没必要用带加热功能的鼠标垫),看见有个电源,就给留下了,拿到手里一看,功率还不小,体积很小,什么方案?拆开才知晓。就是这个电源,根据线和5.5的插头可以看出体积不大。

参数。24V2.7A,65W,什么方案?(没注意频率,如果注意到了,就很清楚了)

一个螺丝就可打开。全明白了:跟卤素灯电子变压器一样的电路。

板子背面。

管子型号:13007D。是不是可以加个肖特基和滤波电容,做T12的电源使用。

在看看鼠标垫上的控制开关

背面。

前面有5.5的插座,插电源输出。

卡扣,可拆开。

电源体积不大,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如果够加个肖特基整流管、滤波电容,做12的电源应该可以。
谢谢围观!

网友:
  质量可以 ,我有过得力的  以前最冷那时候会用用  ……

网友:
路过。。。现在热的鬼叫。。。刚在路边捡个1毛钱硬币直接烫手。。

网友:
改收音机电源正合适

网友:
自激振荡,输出交流,不稳压 ,高频干扰严重

网友:
这个和石英灯泡的电子变压器是一样的,如果可以改24v直流输出,做白光电源不错

网友:
这个加热货色在广东真的是个小摆设了,冷的天都没多少天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见过这种加热鼠标垫呢

网友:
好独特的设计啊

网友:
电子变压器就在卤素灯里见过,其他用得很少

网友A:
这货可以驱动白菜白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可以驱动白菜白光啊

先想办法整流,稳压,滤波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