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单的强光手电

楼主(2021-05-28):
新人不懂技术,还请指教
手头有一个垃圾手电调光的 坏了 测试灯珠是CREE Q5 电池一节18650

其他的驱动板都坏了 也修过修不好了
直接买了四个泉芯7135堆在一起

(感谢论坛大佬电路图)

直接四个7135芯片堆叠在一起漆包线焊锡(一竖排的焊接)电路板使自己找的废板子打磨的。
接一个保护板

一个按钮开关
成果图

网友:
7135这样焊一起散热不好。空间挺大,平铺拉开点距离完全放得下

网友:
我感觉7135的散热不太好,我看空间还可以,平铺焊接就行

网友:
首先,这是很老的CREE了,封装型号XR-E,Q5是其光效等级,为XR-E封装的白光灯珠的最高等级光效。但现在很多奸商把这个当灯珠型号来说,这个是不准确的,就比如说CREE的XP-G封装里也有Q5这个等级,只说Q5会造成混淆。同样的,还有款奸商常备灯珠是T6,其实也是光效等级。
其次,据说啊是据说!因为XRE系列最常用的两档光效Q3和Q5,Q3比Q5效率低一些,但外观一样,有些奸商就用Q3冒充Q5,于是广大网友发动了找不同技能,最后发现Q5的灯珠金属环外沿是尖锐直角的,而Q3的金属环是圆角的,以此来鉴别。但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谁也不知道,真要区分光效只能上积分球。

最后,这款灯珠的标称电流是700mA,而7135通常是350mA恒流,所以上两个就行了,如果灯珠散热好,到1A勉强可以,但还是建议用700mA。7135要分散贴在大面积铺铜的板子上,不然发热会导致保护。至于楼主做的这个为啥没烧掉?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7135那么堆在一起,可能热保护了,电流并不大;另一个原因是CREE早期的灯珠正向电压Vf比较高,大概在3.6-3.7V左右,像楼主这样又是保护板又是飞线,电压损耗极大,所以灯珠可能工作在恒压模式,电流根本没到700mA。这种灯珠要上升压驱动才行,不过也就是个老灯珠,没必要了。

网友:
LED强光都是靠功率堆上去的,功率大了热量大。所以要注意散热否则会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