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90年代的摩托罗拉8200E

楼主(2021-05-28):
又从隔壁论坛二手贩子手中收来两个摩托罗拉老玩意,上家描述两个都能开机。一共花费两包蓝利群还包邮,必须收了。
就是图片这两玩意,品相还ok,这次先拆老手机。这玩意当年不便宜,一两万吧,在哪个年代手机几乎都是摩托罗拉的天下。

来个正脸图,有少量刮痕,不算严重。
卖家描述说能开机,我直接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池肯定挂的了。
夹电测试吧,竟然也不开机??不会是坏的吧。

背面一大块电池,很厚很重,应该是用镍隔电池吧?电压6V 容量未知。

侧面看更夸张,那么厚,不过在当年也是算比较小的了。
缝隙也大,估计被拆过。

底部看电池的缝隙更明显,右边带小箭头这大缝隙不是裂开了,这位置是插SIM卡的,这货是数字手机。不知道能不能用现在的卡?

天线位置,明显少一个塑胶扣。

外观看完,开始拆
正极没有螺丝,都是卡榫卡扣之类的,外壳有被拆过,直接插入撬棒,很容易就撬开了盖子。
这货少了这么多屏蔽罩,不知道是以前维修拆过的,还是上家拆过的。
不过这一面没有焊接过的痕迹,应该只是拆开看看。
电池触点生锈了

一共有两层电路板,上面那层估计是主控处理板,底下这层是按键和屏幕等外设,但是很薄,不到1mm厚度,用点力就变形。

主控板顶层,没有修过的痕迹

主控板低层,也没有修过的痕迹,保存的还挺好的

按键板跟喇叭焊接一起,不拆喇叭了,拆线吧

按键板顶层

按键板底层,哪个黑色圈不知道什么意思,本来就有。

全拆了,就这么多玩意,没有一个螺丝,这个厉害。
虽然被拆过,但是没有修理过,没有焊接过,也没有进过水,挺干净的。

不开机,目测电路板都好的,按照以前的经验,估计就是锅仔片接触不良了。
直接把胶皮撕开,用酒精擦干净触点和锅仔片,再拿到片挂一下锅仔片的边缘,电路板的铜箔就别刮了,刮开更容易氧化,酒精擦擦即可。

上下两个板拼一起,插电,按开机键立马有反应,2秒开机,真快。果然是按键接触不良。

全部按键测试一遍,都ok了。

没有大卡没办法测试能不能打电话,先装好吧,把外壳里外清洁一下,按原样组装好。
又开机测试,正常。这货值得珍藏一下。

网友:
摩托罗拉“掌中宝”,2000年的时候是明星手机,拿出来很拉风,就跟今天用苹果手机似的。

网友A:
我的第一部手机就是我哥淘汰下来给我的8200中文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部手机就是我哥淘汰下来给我的8200中文机 。

你是大户人家呀

网友:
如果铱星计划推迟一些时日会怎样…

网友B:
2G 网络 可以用。本地移动公司问问是否还有大卡卖 。或者sim卡 贴上去压在卡座 试试能否识别。

机器小心点别摔 里面很多都是陶瓷芯片 只要不摔 寿命很长的········哎 回不去了

网友:
  老货 质量很好 ……

网友C:
满满的回忆,记得当时第一次修这个型号就是换功放(长长的灰色那块),摔的最易坏的就是那个陶瓷功放。当时手上还没频谱仪,就用一根长的铜丝线接中频IC的发射电路滤波电容端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满的回忆,记得当时第一次修这个型号就是换功放(长长的灰色那块),摔的最易坏的就是那个陶瓷功放。当时 ...

高手啊,当年能修这个很牛的人,路边维修店都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 网络 可以用。本地移动公司问问是否还有大卡卖 。或者sim卡 贴上去压在卡座 试试能否识别。

机器小心点 ...

用现在的4G USIM卡不能识别,估计只能支持以前的SIM卡,还能买得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部手机就是我哥淘汰下来给我的8200中文机 。

夏天用个皮套挎腰上,别提多拉风了,大哥大呀!

网友:
当年1,2万,现在30元包邮差不多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同款,楼主这成色挺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705&mobile=2 ...

原来这帖子是大哥你的啊!我是照着你的图片拆机的,没有你的图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我记得这个可以进入工厂模式的忘记是*#0000#还是*#9999#,具体不太记得了,太久了。

网友E:
可惜,2G退网了,楼主还是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个可以进入工厂模式的忘记是*#0000#还是*#9999#,具体不太记得了,太久了。 ...

两个都试了,好像不行,还需要按什么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2G退网了,楼主还是收藏吧

是啊,只能收藏了。

网友:
移动的卡还能用,其他的都不行了,不过也就一废品了,这品相没啥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