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或交换开关电源改可调求助论坛大神

楼主(2021-05-28):
     手里有几块公司闲置没用下来的开关电源   想改可调可惜没那技术   就想跟论坛大神们换一块能用的不知道行不行  电压0-90V最好(0-60V左右也行)   电流5A以下足够        因为手上这几块实在用处不大还占地方就换了算了   觉得不够手上还有一些18650   21700  或者其他电子料  都可以谈   就当认识朋友了   成色要好点的   别太旧锈迹斑斑的

       V+15549049771   备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等开关电源改装可调电源通用调压调流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650

参考这个帖子加个小电路就行。输出功率不能超过电源的设计功率。

网友:
你要0-90伏估计很难,因为输出的范围太大了所有的参数都要重新设计。不如搞个0-15伏,24-48伏和48-96伏。涉及到有偿,那么就多了一份责任,其实我估计很多人也不缺这三核两枣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动手,风险自当,大家可以给你出点子。其实网上资料还是很多的,关键还是看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0-60、0-90用这种电源会啸叫,低压大电流会炸管(3V左右 3A 4A都炸),我就用过这种明纬S350改的,缺陷很多的,两个开关管占空比都不一致的差别特别大,用不了几次就炸管的巨tm吓人,没流行起来是有原因的

网友:
48v那个,理论上可以搞到90v,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高端带载能力很差,因为开关管占空比已经很大了,当然,可以搞成桥式整流,但是输出5A电流,需要600W电源,360W的,实在是做不到呀!改个0-60v,靠谱!
其实,高电压,真的没有什么用途!

网友:
如果稍微懂点电子的,可以自己参考明纬,贝尔的改装教程来改,从你的电源用的型号来看估计仿的是明纬S350线路,(指48V这个),但你这个是仿制的,所以元器件编号,PCB设计都可能不同,网上教程要领会原理,能找得到教程所说的相对应于你机器的元器件。
如果不懂电子,还是挂闲鱼卖了,再买别的商家改好的,或找某商家改装。不过,说实话,改装的机器,总不及成品稳定,如果只是想用,自己又不懂维修,还真不建议自己改装或购买人家改装的。坛友改装的目的除了自己使用外,但主要的还是玩,并学习些电源知识。

网友:
现实很骨感,楼主的15w电源打不到60v5a的要求啊

网友:
其实锈迹斑斑也没有什么!到手换外壳就新崭崭的了!

网友(2024-09-25):
你这几块电源也就最底下那块稍微好点,其他两个怎么也算不出你 需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