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FNIRSI 信号发生器 过程校验仪

楼主(2021-05-28):
频率输出、PWM方波输出
曲线图,仅可实时观看没有存储功能

网友A:
dss的一般频率精度不会有问题,电压电流精度怎么样?

网友B:
不测试下电压电流?

楼主:
补上电压、电流测试图,无电阻、电热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s的一般频率精度不会有问题,电压电流精度怎么样?

DDS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AD转换频率精度应该没问题。电压、电流精度刚刚测试过了 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测试下电压电流?

谢谢。刚刚回来测试了一下,已上传

网友C:
随便接个晶振就有5位的精度,所以频率不会出问题,除非用非晶振源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s的一般频率精度不会有问题,电压电流精度怎么样?

那叫dds不是dss,大湿!

网友:
挺实用的工具,不错!!

网友B:
精度还不够高啊,只能算信号发生器不能算过程校验仪,与我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865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还不够高啊,只能算信号发生器不能算过程校验仪,与我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 ...

是的。这只是个便携式的信号发生器,方便外出现场调试维修设备。商家说是校验仪是有些过了。你那个精度比我这个好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只是个便携式的信号发生器,方便外出现场调试维修设备。商家说是校验仪是有些过了。你那个精度比 ...

我这个10v档某些电压输出逼近说明书的0.05%了,如,输出7v,实际为7.003左右,高低端还不错,所以我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接个晶振就有5位的精度,所以频率不会出问题,除非用非晶振源的线路。 ...

还得看MCU的时钟分频。有些单MCU方案不是每一个频率段都能很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