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怎么都连不上办公室的WIFI。

楼主(2021-05-28):
联想E40笔记本,在家和去外地出差,只要密码对,都能连上WIFI。就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连不上公司的WIFI。

首先公司的WIFI没问题,大家的手机都在用。
其次笔记本的无线网口也没问题,用手机开个热点是可以很快连上的。
还有WIFI密码也不会错,用笔记本插网线上网后用摄像头扫手机的共享二维码获得的密码,直接复制粘贴的。
但是能搜到公司的网络名,WIFI信号也是满格,输入密码后就是连不上。
真是日了鬼了。

网友:
可能公司的网络是绑定MAC和IP的,也就是不会自动分配IP。

网友:
是不是后台开了白名单?也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虽然现在很少遇到

网友:
连不上提示啥?如果别人的笔记本可以连WIFI上网,而你的又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也有可能被设置防蹭网功能了。

网友:
硬件也会有问题,重启一下电脑
或者禁用一下无线网卡再启用
或者连上网线刷新一下无线网卡的驱动

网友:
公司有台笔记本(xps15 9550)连接公司无线就蓝屏  装系统无果,换的无线网卡。

网友:
连不上的意思是啥?是 获取不到IP还是 上不了网?

网友:
说一下我遇到过的一种可能  路由器连接的无线设备太多了  断开一个其他的设备试试

网友:
白名单了,布丁布丁

网友:
白名单。mac过滤

网友:
改下你笔记本的MAC,用能连上WIFI的MAC试试

网友:
上面的挨个检查,另外还要考虑信道问题,有些网卡不支持11以后的信道...

网友:
就是笔记本的网卡问题,你们公司的WIFI信道超过了11。除非修改信道或者买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改一下路由器的协议吧。老本子不支持新协议。或者路由器缓存满了无法新加,重启一下

网友:
遇到两次过这种情况,笔记本新的路由器也不老,各个方面没问题,就是连不上。至今无解

网友: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我把自带网卡驱动一个一个试了一遍,结果只有最老的版本最好用

网友:
不用折腾了,拼夕夕上无线网卡十几元一个,插上就完事了

网友(2023-02-07):
就是笔记本的网卡问题笔记本信道1-11,路由0-13,设置在12-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