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笔式万用表a3008简单试用和拆机

楼主(2021-05-28):
无意中看到一款笔式万用表,除了不能测电流,大部分功能都有,量程也不错,关键是体积小巧,方便携带,入了一个

自动挡,测电阻和电压,电阻没有单独挡位

直流电压挡

交流电压挡,带真有效值

电容挡

通断挡,和二极管共用

没什么用的温度挡,只能测室温,后一个挡位是华氏度

频率挡

NCV挡

LIVE挡

这个挡好玩,测三相交流线序,这个功能还没用过,改天去机房试一试

NCV测试有红绿LED显示

LED照明

简单说一下,对比我的vc70c和ut210e,测220v交流电压,低2v左右,相差20多个字,测锂电池低了0.01v,相差10个字,测电阻和电容比较准,相差1-2个字左右,作为便携万用表用,还是可以的。
拆开后,发现有两个电容位没装电容,按照pcb上的字标,装了1个10v220uf,和1个10v470uf的铝壳电容,测电压上升了3个字左右,误差减小了一点。这个表没有eeprom,估计校准不了。

下面是拆机图

外壳卡口易断,国外网站也有个拆机评测,说是保护电路不足,建议不要量超过100v的高压,这个不懂,不评价,发不了链接,有兴趣自己搜吧

tb和pdd都有,albb也有,之前pdd有个促销,aneng官方店63,现在没了,albb有70的,另外还有个低配型号,没有3相测序功能,不是反显,其他一样,另外有几个马甲,汉研有一个

网友A:
反显屏放笔式上视角特好,但耗电厉害,不知用啥电池?

网友:
拆了真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显屏放笔式上视角特好,但耗电厉害,不知用啥电池?

7号1支,有升压电路,可以测发光二极管,还不错

网友B:
多少钱入的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的没说

阿里巴巴 65入的,现在好像是70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显屏放笔式上视角特好,但耗电厉害,不知用啥电池?

液晶屏反显只需要把偏光片旋转90°就可以实现,完全不改变耗电量

网友:
这种表把量程标这么高,如果用户真量大高压,出问题的话,会不会和厂家容易产生纠纷

网友:
到是小巧,携带挺方便,体积太小,测电压最好别超过38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反显只需要把偏光片旋转90°就可以实现,完全不改变耗电量

旋转偏光片本身不耗电,但是一般这种反显屏都要一直亮着背光,所以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转偏光片本身不耗电,但是一般这种反显屏都要一直亮着背光,所以费电。 ...

正解,需要背光,否则看不清。

网友E:
很不错的产品啊就是价格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产品啊就是价格有点高啊

我也觉得,50左右差不多了,主要小巧好携带

网友(2022-12-10):
现在相当的好用,火爆

网友:
才入了个优利德ut118B感觉操作上比这个傻瓜型复杂多了。。。。纠结是不是再买个这个傻瓜型的来。

网友:
这个表设计的很漂亮,也便携,没有电流无所谓,不过要是有个,分离式的钳头测电流就完美了,应该可以利用交流电压档DIY一个

网友:
想买个锂电充电的,但一直没找到

网友(2023-02-21):
胜利也有一样的。。。

网友:
没有9.9的万用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