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游戏机主板插错电源后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5-28):
朋友家的一游戏机,不知道是月光宝盒还是潘多拉之类的,供电为12V,某天被他儿子插了个25V电源结果不开机了。我拿了过来上电试了一下,发现了图中红圈的零件发烫,请问还有救不?还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判断?
本人电路知识几乎为零,完全超纲了,这里高手多,特此来求助,谢谢。

网友: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烧坏的,25v一般的降压芯片都会被干掉了

网友A:
全图也要拍照片传上来黄色的插口也是充电的?

网友B:
可以的话,拍个主板全貌,看图片上指出的,查了一下小的那个,是TVS保护管,,大的可能也是TVS保护管,去掉应该就能,直接开机了,不过下次再搞错,就直接烧毁了,拆掉,就没有保护了,找参数买一样的,换上就行,楼主2011年注册,甚至都没发几个帖子?

网友:
看了下RT8272最大输入电压达到26v,大概率这个主电源芯片没坏。

楼主:
感谢各位,拆掉那个二极管就能开机了。但是这个二极管的型号是bp1708,淘宝找不到同型号的二极管,请问应该买什么参数的二极管替换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图也要拍照片传上来黄色的插口也是充电的?

黄色的是mini usb-a,估计是数据的。

网友C:
那个大的二极管就是保护二极管,直接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拍个主板全貌,看图片上指出的,查了一下小的那个,是TVS保护管,,大的可能也是TVS保护管,去掉 ...

你说了才发现不知不觉来论坛竟然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的二极管就是保护二极管,直接干掉

请问如果替换的话,用限压12V的还是用其它电压的好,毕竟二极管不贵,装上去保险点。

网友D:
找个15~18V的稳压管 代替吧,有比没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15~18V的稳压管 代替吧,有比没強

嗯,找个15V的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哪个大的就是稳压管,搞个15v的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导通了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
TVS导通短路了吧?找个耐压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E:
17伏TVS保护管吧,一般12伏输入升到14V也是可以接受的,极限15伏也能运行,保护管保护电压在15-17伏比较合理。

换上一个SMAJ15A的TVS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伏TVS保护管吧,一般12伏输入升到14V也是可以接受的,极限15伏也能运行,保护管保护电压在15-17伏比较合 ...

感谢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