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请教老师傅门开槽机“如图”可以做成微型台锯吗?

楼主(2021-05-28):
请教老师傅门开槽机“如图”可以做成微型台锯吗?

轻度家用,感觉买台台锯不太划算 正好有家装后闲置的开槽机一个

故请教师傅们 望指教 “需要添加什么附件”

还有正常操作的话安全与否?

网友:
肯定可以,但这东西做台锯是不是噪音太大了点?

网友A:
注意转速问题,这东西一般转速上万
如果上木锯片的话需要调速,不然转速太快,危险

网友:
一块平整的2-3mm厚的铁板,中间开一条缝隙焊4个腿就成了,云石机在铁板下面反装即可,亲测云石机用齿片切木头没问题的。

网友:
弄个大盒子加一块厚钢板开槽倒装里面就能凑合用了~

网友:
尽量专用工具专用吧,有家有业的承担不起那零点几的几率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噪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转速问题,这东西一般转速上万
如果上木锯片的话需要调速,不然转速太快,危险 ...

请教转速可调接个啥东西?

网友:
有家有业的承担不起那零点几的几率。我有想法,但不敢实施,除了为生计。

网友:
你说的开槽机,是云石机。
做成倒装锯是可以,但是切割深度小一些。
看木工论坛,他们一般用手提锯来倒装成台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转速可调接个啥东西?

调速器啊,tb看看买功率余量大些的,加个脚踏电源开关保险一点

网友:
这个有点危险,转速太高锯片容易烧糊,木工一般都是现场安装用用比较轻便。因为转速高反弹也比较猛没经验的不建议用。

网友(2021-07-22):
什么工具干什么活,永远记住,出了点问题不是买专用工具的支出可以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