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N3150软路由折腾记(多图)

楼主(2021-05-28):
   最近在海鲜市场发现了一块ITX主板,杰和科技的N3150主板,17*17,算不上最小,但是也比普通路由器大不了多少,于是入手主板准备做一个软路由。
    由于是裸板,于是又在某宝寻找机箱,大多都是亚克力板的,最后淘到一个商家正在卖他们定做剩下的铝合金机箱,在线对比发现开孔一样,入手后发现前面板开孔有一丢丢的偏差导致主板装不进去,只能不用边框。(热缩管没有了,用绝缘胶带好丑)

    手里闲置的内存msata固态都能用上啦,看了一下主板自带的网卡是螃蟹8111,大多主板的自带千兆卡都是它。
    又翻了一下海鲜市场,找到一块性价比还可以的富士通i350T2(95大洋带高挡板)貌似现在二手网卡,显卡都涨价了、、、为啥选富士通的i350T2呢,因为i350不丢包,对于各软路由系统兼容好,然而因特尔的i350寨卡太多了,而富士通i350T2没有寨卡,所以最佳选择就是它。

    算上自带的一个网口,可以组上双wan,多拨。。。N3150虽然比j1900主频低但是多了AES。。功耗低了,,6-10W。。留学压力小。。嘿嘿嘿。。
         刷刷刷一阵折腾把板子装上去,后面测试时候发现散热片发热很烫,估摸着有五十多,于是淘了个温控板(带低温关停功能,可控两线三线小风扇),再淘一个3.5cm含油轴承的小风扇,卖家说是超级静音。。。

  观察后发现这款网卡刚好适合这个板子,倒着可以放在原来的VGA接口处,三个网口都在正面

          于是淘转接头,minipcie转pcie4x 海鲜市场到手发现这个4x相当于minipcie转pcie1x

        装好硬件,装爱快,测试发现会断网。。。。
     断网时自带的网口能进系统,而富士通网卡进不去
     一波检查下来发现是开孔固定时别着了转接口,稍微动一下网口或者网线就会导致网卡金手指接触不良,网卡掉线。。
     整改。。。整改。。用玻璃胶固定起来,把转接卡插槽打磨掉一点,使它不贴着固定的金属框。

    整改后发现再也不断网,摇晃网线也不会。
         温控设定45度启动,启动时加速,低于40度时关停,然而一夜过去。。。睡不着。。,这风扇噪音太大,嗡嗡响,卖家小妹,,说好的超静音呢。。。。
     于是。。。翻出了闲置的亮机卡,拆下风扇,准备再改,刷刷刷。剔掉导热条,开孔。。。固定。。。

    一波折腾下来,觉觉睡得香了  嘿嘿嘿、、、
    然而偶然的一次拔掉电源,再也起不来。。。
    百度了一下说杰和科技这个块N3150主板有首创的硬件来电自启。JAHC,但是怎么拨都不行,通电不启动,怀疑bios问题,于是整个拆开,放电。。活了、、、活了、、

         但是 但是 不能每次起不来都要拆吧。。。
于是找到坏了的西门子315-2 PLC的启动开关,拆下来。。改装、、再折腾。

    测试完美
只是,原来小丑就是我
   上一个运行爱快的图,温度能压制在40,网速测试抖动很小,百兆宽带跑满没压力,(普通路由也没压力)软路由的特点在于流控,留学和多拨。

    测试多拨,电信单线多拨能获取多个ip但是不能叠加,移动单线多拨不能获取多ip(多wan口叠加,相同运营商的话可以分流达到宽带叠加的效果,不同运营商的话可以用户分流达到宽带不拥挤的效果)

    留学的话需要OPENwrt,用LEDE测试了几个留学插件还有乳酸菌去广告(CN社区下的,估计补漏了),暂时没成功。。但是定时签到,刷豆也可以
    最后,大家周末愉快。。。恰饭去鸟。。。

网友A:
高手中的高高手,学习

网友:
我就看到了京东刷豆插件  咋弄的?

网友B:
还行,这种软路由感觉花很多钱搞了性价比不高一直没搞

网友C:
感觉不便宜,双网卡主板比单网卡的贵不到95块钱,我小黄鱼上找的双网卡1037U,4G+16G,超重的全铝机箱,连运费一共110块钱,功耗稍大,但是想想省下的钱交电费也能用好久。

网友D:
虽然你的技术很高超,但是我还是要说:又一个爱显摆的家伙!闷骚发财会把你憋死吗?满世界的宣传刷豆,是不是豆多的花不完了?还是嫌这项目太命长了?你跟那些在闲鱼上买豆的本质是一样的!!一坨臭狗屎

网友:
和d2550比较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你的技术很高超,但是我还是要说:又一个爱显摆的家伙!闷骚发财会把你憋死吗?满世界的宣传刷豆,是不 ...

你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中的高高手,学习

闲时无聊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这种软路由感觉花很多钱搞了性价比不高一直没搞

豆腐也可以盘出肉价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便宜,双网卡主板比单网卡的贵不到95块钱,我小黄鱼上找的双网卡1037U,4G+16G,超重的全铝机箱,连 ...

遇到性价比高的配件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豆腐也可以盘出肉价钱来

都已经开搞了半途而废也不好,再不济可以学习,当然,前提是要有点钱有点时间,主要现在200块的路由器基本可以满足大家所有要求,200块搞个软路由好像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开搞了半途而废也不好,再不济可以学习,当然,前提是要有点钱有点时间,主要现在200块的路由器基 ...

是的,常规一个路由器就可以了,一般折腾这些要么有特殊需求或者就是技术验证

网友E:
一直没搞懂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在卧室里折腾,折腾路由的嫌风扇吵着睡觉了、折腾NAS的也是嫌风扇吵着睡觉了、折腾鱼缸的嫌气泵水泵吵着睡觉了、还有折腾电源的嫌电源杂音吵着睡觉了,哎,就是要放在卧室,就是玩儿

网友F:
典型的捡个轱辘攒自行车的形式,等做好了,最后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网友G:
看看象棋能跑多少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你的技术很高超,但是我还是要说:又一个爱显摆的家伙!闷骚发财会把你憋死吗?满世界的宣传刷豆,是不 ...

只是发现有这扩展,技术性的顺口提了一下而已。然鹅。。我对它一点兴趣都莫有,,刷一个月才几毛钱。。即便我写详细也给地址了,,我敢说多少人照模样搬都弄不成你信不。。有那精神做点其他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捡个轱辘攒自行车的形式,等做好了,最后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

重在动手,哈哈说不定哪天我捡到一个螺丝我就想把它修成一个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象棋能跑多少码,谢谢。

这种定位轻办公的u跑象棋没意义,功耗6w象棋三千三还行,这功耗比有些硬路由还省但是可玩性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没搞懂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在卧室里折腾,折腾路由的嫌风扇吵着睡觉了、折腾NAS的也是嫌风扇吵着 ...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