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胜美达203H故障

楼主(2021-05-28):
快递刚到,温度上不去闪烁然后变HE,这是发热芯完了?

网友:
测 手柄发热芯和 探头阻值  ,很好判断的。

网友:
如果用的久的话,发热芯匝间短路概率比较大,另外可以排除下电路板的cbb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A:
巧了,前几天我才折腾完203H,在显示H-E之前小数点是什么情况?常亮还是闪烁?常亮-发热芯两端短路,闪烁-发热芯断路!

网友B:
发热芯或者发热部分问题,都是小问题

网友C:
可能手柄线断了,也可能发热芯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前几天我才折腾完203H,在显示H-E之前小数点是什么情况?常亮还是闪烁?常亮-发热芯两端短路,闪烁- ...

你们都猜不到……一直以为发热芯问题找半天都正常,快递暴力变压器螺丝松了摇焊台能感觉出移位,拆了发现场管的线磨断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或者发热部分问题,都是小问题

场管的离奇遭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手柄线断了,也可能发热芯完蛋了

大佬们都打眼了,我也被快递上了一课

网友:
我的一样显示H-E,换过手柄场管也不行.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2021-10-02):
这个胜美达和快克的283h相比较,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