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捕蚊器

楼主(2021-05-28):
最近房间里和走道蚊子好多,然后拿出了多年没使用的补蚊器,当时买过来几乎没怎么用

蓝色led照亮吸引蚊子,然后风扇吹下去

下面接蚊子的篮子,风扇一直吹,把蚊子吹干而死。

里面的小风扇

外壳是白色塑料的卡扣在外面的,拆这个居然都不用螺丝刀,没有螺丝固定

还是卡扣扣住,四角往里推可以拆开

里面的主板

中间透明的那个是光敏二极管嘛?光敏电阻见过很多,但是这个光敏的传感器第一次见,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

背后电路板。
吸引蚊子可能有一点用吧,今天试试先。一起最早买的另外一个吸引蚊子的体积比较大,是什么紫色灯管的,现在很多用蓝色led来替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体积小一点不占地方。

网友A:
补蚊器?难道是嫌蚊子少了要补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蚊器?难道是嫌蚊子少了要补一点?

同样的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如此优秀。

网友:
蚊子现在对紫色,蓝色都无感了,这种灭蚊器只是个小摆设了

网友C:
我感觉所有吸引蚊子的手段和人体本身对蚊子的吸引力比较起来都是完败的,也就是说,在有人的房间里,蚊子总是会优先选择人类,

网友:
作用还是有的,我家用这东西,一瓶花露水用了8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所有吸引蚊子的手段和人体本身对蚊子的吸引力比较起来都是完败的,也就是说,在有人的房间里,蚊子总 ...

俺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如此优秀。

因为人家补课了呀

网友:
以前买过几个靠灯光吸引,风扇吸入和电击式的,都没用。后来我买了盒榄菊电热蚊香液,睡觉前打开,蚊子再也不咬人了。。。

网友D:
据说这种方式抓到的蚊子都是不咬人的草蚊子或者公蚊子

网友E:
灯光诱捕需要一个波段极窄的光谱效率才高
与蚊子品种也有关系
不是吹干蚊子
而是蚊子自身体重,含水量很小 室温温湿度下 蚊子30分钟就脱水了
进入诱捕范围内 风压下 无法逃脱 十几分钟脱水死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种方式抓到的蚊子都是不咬人的草蚊子或者公蚊子

咬人的蚊子应该是根据热量,二氧化碳和气味来定位人的,这种东西真是智商税,之前也想弄一个的网上一查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光诱捕需要一个波段极窄的光谱效率才高
与蚊子品种也有关系
不是吹干蚊子

蚊子好像是干死,其他小飞虫过了一晚上在里面还是活蹦乱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咬人的蚊子应该是根据热量,二氧化碳和气味来定位人的,这种东西真是智商税,之前也想弄一个的网上一查就 ...

蚊子是能捉到几只的,不是全部,然后这玩意几十块钱嘛就是玩玩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