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为手机内录而作diy耳机插头

楼主(2021-05-28):
下图是耳麦都在,可以内录

自己用不要的3.5mm耳机插头做了一个内录插头,原理就是左右声道并联接麦克风,这个是美标的插头,然后在我的360n7lite和vivo手机都可以实现内录。
ps:唯一疑问就是单独接左声道或者右声道到麦克风都只显示耳机输出,不能内录,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佩服!又学了一招,改天自己也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又学了一招,改天自己也弄个

要多实践才行

网友:
这样录的时候岂不是听不到声音

网友:
多谢高人指教

网友B:
很好的创意,改天我也弄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创意,改天我也弄条试试

可以的 呵呵呵

网友C:
直接并联是不能用于社交软件的,会出现很大的回声,我去年改过几只耳机,拆开耳控电路,串联一只8.2k-82k电阻,由于空间有限我只连接了一个声道,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再串联一个几微法电容,或做成双声道。改装后也可能有回声,但可接受。

网友D:
不明白改了什么?
内录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改了什么?
内录的原理是什么?

耳机输出直接接麦克风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是不能用于社交软件的,会出现很大的回声,我去年改过几只耳机,拆开耳控电路,串联一只8.2k-82k电 ...

只是作为内录,社交还没有试过,内录不会有回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改了什么?
内录的原理是什么?

内录就是把自带的音频输出作为麦克风的输入

网友E:
难道你这录音软件都不自带这功能,我记得我录屏软件就在设置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这录音软件都不自带这功能,我记得我录屏软件就在设置里面有

一般手机没有内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