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抽机油悲剧,管子插进去死拔不出来,百思不解

楼主(2021-05-28):
和娘们吵了一架,把我机滤盖板手不知藏哪了,,然后17点后开始准备匆忙抽机油,随知后来悲据,管子插进去死拔不出来,百思不解。

楼主:
难道这里面打结了。

网友:
估计要等它软了才行

网友:
先把娘们打一顿出出气

楼主:
后来了找了一根细钢丝,从管子中间穿过去。能穿到底。说明应该没有打结。后来我想起管子和抽油泵之间密封线不好,我曾用生料带缠过,估计两头都当一个头,也就插入机油孔也缠上生料带,导致能插入,后拉出,生料带挤在一起了。不知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和狗狗一样,上锁了,一个小时。

网友:
3,4楼回答精彩,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狗狗一样,上锁了,一个小时。

坛友果然是见多识广

网友:
的确悲剧了。旋转试着拔一下,断里就.........

楼主:
1 这种管子应是耐高温的,以前在机油90度抽过。就是变软了。
2 现在管子让我拉长了。
3  试过细钢丝打成弯钩,,然后插入抽油管到底  ,想法拉上来,结果拉不上来。最后管子半边割破了,估计不是最下面割破的,而是其它部位。
暂时不辖操作了,最坏打算如果管子掉在里面,如果不熔化,应没多大影响不吧。

4  做事不能急,有时反而做了坏事。最后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果然是见多识广

哈哈哈,玩笑,玩笑。

网友C:
如果管子能卡住了说明你这车不适合用抽的方法,抽油和放油厂家设计时会考虑到不同的,内部走向不一样,最低点不一样,以后还是放机油吧,抽油不能到最低点,会有残留的,对发动机不利

楼主:
我现在有点想不通,我试过管子另一头缠上生料带,用手去脱,很容易脱掉,管子有油性。也曾往机油孔过油。照理说也能拉出来。谁知发动机结构,会不会剪刀开口卡在某在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管子能卡住了说明你这车不适合用抽的方法,抽油和放油厂家设计时会考虑到不同的,内部走向不一样,最低 ...

以前都没事,这次插入太多,然后拔出来就卡了,还是说 ,管子使用次数多,不好用了。

网友D:
这样的事我也发生过一次,机油多了点,准备从机油尺位置抽出一点,找来找去剥了一节网线外套插进去,结果太软插一半插不下去,准备拖出来,结果悲剧了,网线外套被发动机内一个个锋利的边角勾住了,左捅右捅都搞不出,蛮力拖出来结果断了一截在里面,好在发动机没啥异常,后面几次换油仔细看了下废油,也没见断的那节,无影无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管子能卡住了说明你这车不适合用抽的方法,抽油和放油厂家设计时会考虑到不同的,内部走向不一样,最低 ...

这种管子在机油长时间高温,能熔化?

网友:
我一直用的黄铜管插进去抽油的

网友:
你要是有个内窥镜该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事我也发生过一次,机油多了点,准备从机油尺位置抽出一点,找来找去剥了一节网线外套插进去,结果太 ...

不知是否卡在结构转动,如果一发动,可能就吞进了去。打算留外面先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狗狗一样,上锁了,一个小时。

你车差点撞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