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不知名的监控摄像头,接口只有四针插口

楼主(2021-05-28):
废品站淘来的,外壳找不到厂名和型号,打开看看还是一无所知
再有就是这个四针插口,不知道定义,哪位坛友知道请不吝赐教吧

楼主:
做工很好,还是双天线的(wifi的吗?),就是最后一图的四针接口定义不知道

网友:
汽车行车记录仪,应该是原厂的东西

网友:
汽车GPS行车记录仪,我有整套退下来的。

网友:
我有个通用车上的,外观类似

网友A:
行车记录仪吧,那个旋钮是调节镜头角度的,四针接口应该用3针就够了:VCC,AGC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吧,那个旋钮是调节镜头角度的,四针接口应该用3针就够了:VCC,AGC和GND。 ...

谢谢,可能是usb之类接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usb之类接口吧?

应该不是。我原来的一个车载行车记录仪就是3根线的,只接VCC 和GND不启动,必须启动车辆后有ACC后才启动。熄火自动关机,不接通ACC只有在碰撞时才会应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我原来的一个车载行车记录仪就是3根线的,只接VCC 和GND不启动,必须启动车辆后有ACC后才启动 ...

今天试了一下,5v输入没有反应(指示灯偶尔亮一下、各种操作喇叭都没声音),看来是12v电压的

网友:
通用汽车原厂

楼主:
谢谢。确实,卡里边的视频显示是别克就是请教一下,这个监控用的是直接汽车12v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