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P150Suw 硒鼓加粉心得

楼主(2021-05-28):
新买的硒鼓没粉了,今天加粉,略微有点小心得分享下.

如图,一个是废粉口,一个是加粉口,逐个打开塞子,把里面的未用完的粉倒出来即可,把硒鼓倾斜一下,然后轻轻的拍一头,粉就倒出来了.
粉倒完以后,就可以加粉了,加粉的话,加粉口还是适当倾斜下,然后碳粉瓶的口,对着加粉口,轻轻的倒,不用用力捏或者倒太猛,否则粉会弄的到处都是.之前加粉弄的到处都是.

之前加粉,心太急,弄的感光鼓都是粉,即使用卫生纸擦完以后,弄的到处都是.

这个是硒鼓的计数芯片,有的硒鼓设计的可以很好的卡上去,不会掉.
这个不行,没关系,用双面胶粘在背面,然后放上去就行了.
到这,碳粉就加完了,把脏的稍微用纸擦下就行了.

之前也加过几次粉,每次都得纸巾,湿巾用很多,这次反正没事,慢慢弄的,动作较轻,也有溢出的粉,但是相对之前,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放上去,打印了两张,纸张也很干净.易加粉硒鼓吧,虽说可以通过更换芯片和粉来延长寿命,偶尔也可能会遇见,明明没用几次,什么都换了,硒鼓不能用,打印机提示故障,这种情况吧,也就是个别,是硒鼓质量问题.

网友:
发帖辛苦,顶一个!

网友:
一般一个硒鼓最多加四回粉,超过四回打印效果就不太好

网友:
现在的粉瓶都配漏斗的吧,很好加。鼓芯,刮板都有卖,想省钱可以单独换。

网友:
现在兼容硒鼓便宜,懒得加粉了。

网友:
易加粉的加粉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A:
算你加一次粉打印5000张,加4次得2万张,够本了。可以换新硒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你加一次粉打印5000张,加4次得2万张,够本了。可以换新硒鼓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得换打印机了,淘宝上现在卖硒鼓的不少,芯片的不多了

网友:
我的爱普生鼓粉分离直接换粉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