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电流表可以加装电压表吗?

楼主(2021-05-28):
请问大神这个电流表可以加装电压表吗?

网友:
7107基本量程就是200mv,百度搜索7107

网友:
加上毫欧电阻或者康铜丝,可以改装成电流表

楼主:
这本来就是电流表,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这表可以量电流也想量电压,电压与电流相互交换,请问大神们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