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电瓶亏电的最佳治疗方法就是加装太阳能补电系统

楼主(2021-05-28):
汽车电瓶亏电的最佳治疗方法就是加装太阳能补电系统,这个只要是停在能见阳光的地方就能自动补电,而车加装太阳能发电板的最佳类型就是带铝材框钢化玻璃单晶硅发电板,硬板太阳能发电板能与汽车寿命同在几十年没有问题,加装太阳能发电板的功率一定要大不能小,电发多了有控制器停止充电,汽车铅酸电池只有维持饱和的电压情况下运行时间最长,呵呵,我估计是中国第一个三厢轿车顶加装硬板太阳能发电板的,目前车每秒的自耗电是0.6安,40瓦单晶硅发电板白天发的电,基本上能抵消车24小时自耗电,电瓶能维持12伏以上的电压,挣钱了以后换台大型一点的车,车顶一定要安装硬币板100瓦单晶硅板,好安装车载冰箱,哈哈

网友:
交警叔叔:非法改装,罚款xxx元,并责令恢复原样

网友:
铝框?高速上万一脱落,你就摊上大事了
我用的是半柔性的

网友A:
后窗贴膜全是气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窗贴膜全是气泡

所以千万不要用4s店的破膜,不然换膜够费劲的

网友:
首先,你这静态功耗(断开负极接头,串万用表在负极和接线头之间测量稳定电流)太高了0.6A,好好查查是哪里漏电的,前段时间,我就查了一下我车静态功耗居然有0.4A,也就是400mA,然后排查以后发现是后装的中控屏导致的,虽然acc不开机但是常供电,可能里面设计不好导致的,最后想了个办法,改造中控屏里面的电源,增加了个pmos管,然后acc来控制pmos,这样不启动静态功耗直接降低到0.005A,也就是5ma,降低了80倍

网友:
自耗电600ma? 一般都是几十ma, 我的40左右

网友:
首先得有个车,这样才有电瓶...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女司机将一张床垫背车顶,一阵大风床垫被吹到了对向车道,砸到了一辆车

网友:
核心问题还是降低静态功耗啊,增加什么太阳能板,貌似是一劳永逸,其实很多安全隐患,得不偿失,最不济增加个DC口,用市电给电瓶充电,都比这个强

网友:
0.6A是不正常的,熄火锁车行车电脑休眠后电流应该小于50毫安,有需要用AAC电源的家装胎压等设备的也不应该高于100毫安,否则就要排查原因!!!

网友:
我去年年底多次亏电,放20w太阳能板也没能救回来(功率小了点,但上一年也就是疫情封城的时候亏电救回来过),然后两百多大洋换了个电瓶,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该找找哪里在跑电
测电流,然后拔下改装的智能后视镜,电流没变化,电子狗没开,充电器没插,别的也没什么了,算了
过了段时间在清理手机垃圾的时候看到角落里的腾讯路宝,那是好几年前买的路宝盒子的APP,于是想看下近期油耗情况,结果死活找不到路宝盒子的蓝牙信号,更别说建立连接了,心想难道盒子坏了,准备重新拔插一下,结果一摸盒子温的,然后又测电流,拔掉盒子,果然,电流下来了
改装有风险,加装需谨慎,尤其是那些容易忘的小玩意

网友:
边框是吕的你也不怕吹飞了出事?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么改交警不查的吗?

网友:
不建议安装在车顶,要是高速上掀掉了,砸到后面的车,那可是要出人命的事
市区内也可能会有风险
总之还是检查一下电路,正常情况的电流,电瓶放三五个月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那种柔性的电池,不过有点贵。

光电池也比较难打理,比如鸟粪什么的,粘上那一块就由发电变成了放电负载还发热。所以要时不时清理。另外一定要粘牢实了。每天风吹日晒加雨淋的。维护下来并不轻松。

网友:
车子现在好像都智能化了,所以大家测试静态电流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比如我的破哈佛H6,刚接上电表的时候有10A电流,慢慢降到50毫安,其实并没有完,还会降,一直到全车断电。可能这个时候的电流就是毫安或者微安级了。所以真要测试静态电流,建议大家接上表以后一个小时再看电流是多少,不要有任何别的操作比如开锁开门什么的。就摁开表头看电流,这才是真实消耗。

网友B:
我买的共享单车拆机版,放在后档了,不敢放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共享单车拆机版,放在后档了,不敢放外面

共享板虽然便宜,都是3块板组18伏给电瓶充电充电不了多小,不如18伏国标太阳能发电板发的电量足

网友:
600ma,漏电严重。多数车都在40ma以内,20到30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