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63XT TH58TFT1V23BA8H开卡问题,最后无法ISP

楼主(2021-05-28):
废话不多说上图 ,最后无法ISP,不知是何原因?短接已经断开。

网友:
BiCS3没固件吧

网友:
固件版本问题换一个

网友A:
这个Rxxxx的固件根本不是BiCS3用的

BiCS3、BiCS4,分东芝和SANDISK的,不能混用

对于东芝的BiCS3,可以用这个SM2263XT_TSBBiCS3_PKGT0709C_FWT0709A3

这个版本流出的比较多。目前最新的已经是U版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xxxx的固件根本不是BiCS3用的

BiCS3、BiCS4,分东芝和SANDISK的,不能混用

谢谢,用这个刷报ch3_ce2,ch3_ce3

网友B:
需要改一下电路,将原来的1.2V改为1.8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一下电路,将原来的1.2V改为1.8V即可

是改的1.8

楼主:
变这样了,报ce错误?

网友C:
把M.2 改成BGA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2 改成BGA試試

不行啊还是ch3-ce2.ch3-ce3,那位大佬看看,我是开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ch3-ce2.ch3-ce3,那位大佬看看,我是开不出来了

你前面不是可以開到96了? 你就用那個版本開  容量開自動 M.2改BG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ch3-ce2.ch3-ce3,那位大佬看看,我是开不出来了

CH3 CE2是不是跳线问题,我好像以前遇到过的,ID都能正常显示,就是不能开卡

网友:
看一下ID分布情况/有的版本不支持有些CE分布

楼主:
有时间,只有拆了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D:
老哥你用的是啥转接卡去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用的是啥转接卡去开卡的??

USB接口转m2,没买开卡专用那种

楼主:
换了块板子显示这样,我也是醉了,搞不动了,diy感觉伤不起了

楼主:
改频率刷rtd,解决了

网友(2021-08-23):
引用 楼主:
改频率刷rtd,解决了

改频率?请教一下怎么改?

网友(2023-07-22):
你好,你的SM2263XT TH58TFT1V23BA8H开卡成功了,开卡工具可以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