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一下群里高手们这个SC9GI的贴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5-28):
今天维修个福禄克的万用表15b+有大短路不开机,检测好像是这个SC9GI的贴片芯片坏了,好像是这个电源芯片,不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替代,问下群里的高手谁知道?

网友A:
对比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SGM66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SGM6603

今晚看了下好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SGM6603

看反图纸了,线路真的是和SGM6603芯片的一样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