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冰箱压缩机改装 跟风做一个气泵

楼主(2021-05-28):
跟风做一个气泵

网友A:
曾经想做,后来100块买了个空压机

网友B:
压缩机已经在阳台上放了很久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储气罐,估计是没有下文了

网友C:
你这个很容易炸了输入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做,后来100块买了个空压机

竟然有这么便宜的空压机, 不会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已经在阳台上放了很久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储气罐,估计是没有下文了 ...

你可以利用废旧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很容易炸了输入管

没有输入管,只有出气管,已试过多次,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已经在阳台上放了很久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储气罐,估计是没有下文了 ...

其实可乐瓶也很多醋容量大重量轻大气量充轮胎爆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竟然有这么便宜的空压机, 不会爆吗?

那可是正经气泵,老式那种加油的,现在都是无油气泵了。本地那些平台搜下100来块的还是很好找的,我那个是隔壁市花了10块钱运费,油漏光了,又重加的油。不过卖家还送了把蚊钉枪

网友E:
来个教程吧,家里的冰箱坏了两年了,一直没舍得卖,还想让它发挥一下余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正经气泵,老式那种加油的,现在都是无油气泵了。本地那些平台搜下100来块的还是很好找的,我那个 ...

咸鱼上?

网友:
一看就是大手笔制作,简洁大气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教程吧,家里的冰箱坏了两年了,一直没舍得卖,还想让它发挥一下余温 ...

拆下压缩机,用海绵<我用丝袜:giggle>包住进气口,出气口直接用气管接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压缩机,用海绵包住进气口,出气口直接用气管接入即可

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来个教程吧,家里的冰箱坏了两年了,一直没舍得卖,还想让它发挥一下余温 ...

把压缩机直接拆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咸鱼某8都行,省内找个物流10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某8都行,省内找个物流10块钱搞定

冰箱,空调压缩机做气泵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把压缩机直接拆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氟利昂的情况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改好以后,日常使用中,是不是还得给压缩机注油还是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氟利昂的情况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改好以后,日常使用中,是不是还得给压缩机注油还是啥 ...

如果有氟利昂,直接放掉就可以了  至于以后使用,注意进气口防尘,别的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氟利昂,直接放掉就可以了  至于以后使用,注意进气口防尘,别的没啥 ...

ok,谢啦,有空也折腾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