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电动自行车驱动轮维修小记

楼主(2021-05-28):
前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电动车骑了也有几一两年了。
上班的地方,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城市,单位离家也不远,5~6km左右,刚开始是开车,发现车越来越不好停,同时也发现肚子也越来越大,偶尔出去爬个山累的不行,是该锻炼锻炼了,不光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
那就跟个潮流?买个自行车吧!
小的时候记得自行车是父辈人的三大件之一,没想到,现在有些自行车的价格还是我高攀不起的
买个单纯的电动车吧,又没有意义
选来选去,买了个既能无动力骑行,能快能慢,带变速机构,又带锂电驱动的电动车,按照严格意义来讲,这个其实算是个助力车
来吧,主角上场

后轮电动助力,带变速机构,满足我个人需求

路上多了另外的风景
想快就电动,心情好就脚蹬,不急不忙脚蹬加助力,不亦快哉

自此以后,风里来雨里去,你我缠缠绵绵到天涯...............

其实吧
冬天不骑..........冻手

正文

单位有车棚,不大,车多,电动车居多,现在电动车都膘肥体壮、人高马大的,我一小自行车,平日里自然是被挤得东倒西歪,推入推出太费劲,哎
因为车棚离墙有块距离,不妨碍电动车进出,所以一般都靠墙放,不放在棚内,不大占地,不与人争,天各已方,其实也挺好

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碰到天气不好,下雨被淋那是自然的事,擦擦座位,拍拍屁股,下雨的路上,也有另外一种风景
殊不知,祸根已埋下

平常助力一般选1档或2档,挺好

某日骑行,忽感觉后轮顿顿卡卡的,而后又恢复,也没太在意,因为一般都是脚蹬的多,除了风大,有时候感觉不大出来
慢慢的,电动会偶尔不行,但是后轮向后倒倒又恢复正常
也没觉得是啥大问题

近日,彻底罢工
好吧,也不能光骑车,也得保养和维修啊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能不求人就不求人,高大上的设备咱都搞的了,一个小小的电动助力车,不在话下

话不多说,开干

先上个电动自行车的框图(根据网上通用原理图,结合我实际的修改的)

既然是行走问题,自然离不开核心---无刷控制器,这个在我的车的底部

线束

断电后测量电机三相绕组阻值基本无差异,判断基本ok
通电后,拧动霍尔转把,测量电压在0.8-4.2V左右,判断基本ok
断电测量控制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未见短路,判断三相驱动主回路基本ok
测量电机霍尔如下图

黄线--ok

绿线---ok

蓝线---异常,开路

白线(这个参考网上电动车线路图,都没有这个白线)---不知道ok不ok:tongue:

红线--霍尔电源,应该基本ok

自此,除白线不知是干啥的外,电机检测霍尔开关一路异常,那就拆电机吧

图片较多,拆装顺序,特殊点个别说明

拆下后轮

电机二维码

拆电机外壳,螺栓上蓝色部分,因该是涂的螺纹密封胶,装配质量看起来因该还行

慢慢露出

齿分离

电机内部发现水痕及水滴

取下行星齿轮

行星齿轮轴承

去掉齿轮后的电机,电机齿轮还没拆,发现外转子表面有锈

拆电机齿轮,螺栓同样打螺纹胶了,电机轴上有密封圈

三个螺栓和键固定,分离,从这个角度看,电机外壳装有密封圈,红色的那个

电机轴承

看见定子绕组了

电机端盖(安装有变速轮),外壳有锈,轴承用手转动不灵活,先不管他

关键部件,电机定子和外转子,线路板上安装的是霍尔

线路板,一看就是曾经见过水,白沫

再测,看看是线路问题还是霍尔元件问题,判断具体问题点位置
不再标测的颜色了,线路板上有标:a,b,c,s,地,+(abc分别是三相霍尔,s是一圈检测一次,可能判断车速或者累计里程用的?)

线路板上测依然开路,线的问题排除

分别查找abc相霍尔在线路板上的连接走向

继续,拆下外转子轴承挡圈,以便去除外转子

转子和定子分离,锈啊,拆这个的时候费了好大力,因为转子是永磁体,把铁心吸附的很牢固

看到这里,有点泄气,都锈这样了,还能修复吗?

外转子上都还有水珠

定子上的霍尔特写,安装方向是:正-反-正

定子内铝锈,轴上可见多个密封圈

s的霍尔,和其他的一样,只是封装方式是贴片

焊下霍尔,检测三个霍尔竟然都是好的,那说明2个问题
1、断点出在线路板上
2、可以不用花钱买元件了(不动用小金库)

线路板清洗后

断点,肉眼能看清吗

红圈箭头

发现问题就好办了,铜箔处刮出铜,焊接,修复

机械问题就好办多了
锈?打磨!

修复后上电测试
ok!

装配开始!
齿轮清洁清洗,齿表面完好,轴承未见明显异常,继续服役

电机壳两端的两个轴承都不太好,转动不畅,这个没有多少钱,既然维修一次,换!

内部锈蚀,油也不行了

新老交替,上面的下岗,下面的上岗,上岗前培训(内部重新涂油,加的比较多,主要考虑转动速度不快,)

行星齿轮清洗,涂油,车轮毂内擦净

电机密封圈处也涂抹,密封

最后,恢复青春

最后,说下感想
这个电动自行车品牌是钱江贝纳利的,主要是摩托车,电动车业务好像已经停滞,貌似只有天猫还在,基本是无货
这个车的配件基本都是进口,做工还算不错,质量也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已经找不到售后服务和专业维修点了
自己动手也是乐趣

说说缺点吧,这个车定位是城市山地车,速度最快25km/h
后轮变速最高档后,车速最快是,脚蹬圈数太多,让别人看,骑行姿势有点娘

我不是专门的骑行爱好者,有骑行大侠指点下,是不是把脚蹬牙盘换个小的就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标准件,能不能安装
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声,在此先行感谢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
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平凡不平淡,过好每一天!

楼主:
2楼预留,谢谢

帖子如有写的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这玩意不比小电驴便宜吧?

话说我不喜欢这种要趴着骑的,感觉不舒服...

网友B:
想骑快蹬慢应该是换大牙盘吧,好像牙盘要和中轴配套,有方轴和中空一体轴的,不通用,要去山地车店看看。

网友C:
别折腾提速了,有轮毂的尺寸和飞轮的最小片齿数制约,前牙盘加大提速也有限,还有链条也要换,一套下来你会心痛的

网友:
行星电机修离合器已经修怕了,再也不想用了

网友D:
针对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经仔细观察,你的车子是8速的飞轮,如果想提速,可以通过更换最小的那个13齿的塔轮片,可以换成11齿的,这样减小了2个齿,当切换到最小齿时传动比提高了15%,费用大概十几块钱,链条可以不用更换,购买时跟商家仔细沟通,把自己的飞轮多拍照,多量尺寸告诉店家,确认可以更换了再下单。
单纯只买飞轮片虽然省钱,但是需要拆解飞轮,如果嫌麻烦,也可以整体更换整个塔轮(也建议换整个塔轮),选择8速的,最小齿为11齿的,费用30几到100多不等,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比小电驴便宜吧?

话说我不喜欢这种要趴着骑的,感觉不舒服...

确实,屁股不舒服,时间长蛋蛋也疼,骑行姿势觉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骑快蹬慢应该是换大牙盘吧,好像牙盘要和中轴配套,有方轴和中空一体轴的,不通用,要去山地车店看看。 ...

嗯额,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提速了,有轮毂的尺寸和飞轮的最小片齿数制约,前牙盘加大提速也有限,还有链条也要换,一套下来你会 ...

先看看,攒钱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经仔细观察,你的车子是8速的飞轮,如果想提速,可以通过更换最小的那个13齿的塔轮 ...

非常感谢,让我了解了,谢谢

网友E:
最后总装的时候还是要在电机端盖上抹点704或者密封胶放水。进水的原因估计就是防水没做好。依照正规的流程,定子线圈应该是80度烘干2-3小时后刷绝缘漆处理再烘干的。

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拆装教程,有收藏价值。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总装的时候还是要在电机端盖上抹点704或者密封胶放水。进水的原因估计就是防水没做好。依照正规的流程 ...

您说的很对,确实防水问题造成的故障,烘干这个当时没条件,等轴承的时候晾了几天,应该也干透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确实防水问题造成的故障,烘干这个当时没条件,等轴承的时候晾了几天,应该也干透了,谢谢 ...

我说的是正规流程,一般家用确实没有烤箱,但是搞个吹风或者灯泡烤一下或者就用个小风扇对着吹他7749个小时估计也够了,这电机电压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了,还好线圈没有被水搞坏,看霍尔板就是典型的进水迹象。
我头像的这台改装电动自行车一直想动手维护但一直没搞,看到您的这个帖子后估计再也忍不下去了哈哈~~很强的指导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正规流程,一般家用确实没有烤箱,但是搞个吹风或者灯泡烤一下或者就用个小风扇对着吹他7749个小 ...

我也一直没搞,骑了好久

同感

不是不会干,其实是不爱下手

哈哈哈

网友:
很详细的拆车流程,哈哈哈

网友(2021-09-01):
轴承没必要加油, 一会弄坏油封 二油太多被挤出 也会破坏油封

网友(2022-11-01):
不错的教程,收藏备用。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