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一片LITE-ON盘上拆了两片TH58TFG9WHLBADE,请教有什么主控支持。

楼主(2021-05-28):
求助,一片LITE-ON盘上拆了两片TH58TFG9WHLBADE,请教有什么主控支持。只查到是64G,TLC,BGA272。

谢谢!!!

网友:
15nm 2d tlc 最便宜的是is917,3267 3268最稳 3281应该也行,没试过

网友:
sm3268吧,板子好弄。

网友:
3281,3268,917都可以,效果最好的应该是3281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出主意。我来查下看看。

网友:
WHL是不是就是UHL的企业版本?

楼主:
终于弄好了。换了N个版本,后来在论坛上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561,深受启发,搞定了。感谢!速度还行。

ChipGenius识别还是不一样。估计是数据库老了把。也许这个片子就是四片TC58TEG7THLTA00封装在一起也说不定。

速度还行。

跑圈也没问题。

收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弄好了。换了N个版本,后来在论坛上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这正片的速度怎么比台电黑片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