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6BC系列电源还可调教程预告

楼主(2021-05-28):
台达4856BC系列电源改可调预告还没有跑图完全*完全之后公布*欢迎交流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个,跑了一点点,先从调压跑起来吧,这个控制板在侧面,不用拆下来,方便一些
个人觉得整个电源比4856AC要好很多,无桥FPC,效率高,空载简单用万用表测试220V只有0.22A电流,空载基本不怎么发热。AC就差远了,空载管子发热厉害的很,AC根本不适合做电源,只能做充电器用

网友:
你用灯泡做负载吗?我是淘宝买给5000W电炉丝,方便一些,不容易碰碎。

网友:
一直没有来论坛吗?
我最近也在摸索这个电源,电流的检测控制,和动力源的差不多,是用一个互感器,感应出电压,然后用4个整流管整流获得电流的信号,控制板上就是UB16和UB8之间的四个二极管整流,然后分压进入运放和基准电压比较,我还在搞。

电压的检测,在UB6的右边那里去了,这段时间没空跑线路,只能抽空弄。

网友:
据说这个电源比AC效率高得多

网友(2021-06-27):
调压可以了,但是带负载后,最高只能到57.6V,再调也没有反应,去掉负载又可以调高。估计保护电路还有地方没有干掉,有空再折腾保护电路

楼主(2021-08-01):
高压保护,低压保护已经搞定,准备肝电流先来几个图不改变压器电压最大59.6最小只敢调到31 还可以更低

网友:
6666666: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怎么没有后续了,,坐等!!!!

网友:
坐等大神科普

网友(2021-09-17):
改了很多个台达4856AC,期待大神研究这个来改。

网友(2021-10-26):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留座期待大神赐教

网友:
手上有个4815的,就是没有大神出教程

网友(2021-11-28):
楼主的专研劲佩服

网友:
求台达4856BC电路图!

网友(2022-03-03):
楼主公开方案台达4856BC就涨价

楼主(2022-06-22):
调压办法翘起UB3-5脚按图分压进入就可以调压了,记得去保护,拆除1403, 01C电阻,分压3.65V输入到MCU-50脚,去除高低压保护,就是图片中的3*3的小电位器,调流可以直接用华为的万能调压板子去控制,等我有空发具体的接线图以及说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