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U盘拷贝文件时死机,一芯U盘量产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9):
一U盘拷贝文件时死机,再次插入USB后,结果0字节。
U盘实物如下:

接着用检测工具测得主控如下

用一芯官网下的最新工具,结果不认,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别用太新的版本,用aptool先看看识别不识别

楼主:
用了好多版本都不识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多版本都不识别啊。

请插入磁盘的意思是,芯片已经物理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插入磁盘的意思是,芯片已经物理损坏了

那这样的话就已经玩完了,是吗?可是检测工具能测到闪存ID和容量,这个不知道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