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openwrt上设置了pptp服务器 可以链接不能上网

楼主(2021-05-29):
还需要加一条iptable吗?谢谢

网友A:
给予路由配置,DHCP里也要针对PPTP拨号分配地址网关和D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予路由配置,DHCP里也要针对PPTP拨号分配地址网关和DNS!!!

谢谢,没找到具体位置,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户权限里有是否允许访问网络的选项的,勾起来就能访问外网。
你是想做到类似ISP宽带服务商那样的控制时间带宽和收费?还是想从单位远程回家里或者分发带宽给租户收取一部分费用?
这种东西都不是太稳定的,弄弄就断网了播不上号,要重启服务,以前弄过老被投诉,后来就干脆只控制带宽和终端隔离,取消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权限里有是否允许访问网络的选项的,勾起来就能访问外网。
你是想做到类似ISP宽带服务商那样的控制时间 ...

谢谢,用户管理也没有,只有设置id和密码
我是想从单位拨号到家里的路由器上,访问家里内网和外网。
我设置了ipsec的v劈n,手机可以,但是win10不行
pptp win10 可以拨入,但是不能解析d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户管理也没有,只有设置id和密码
我是想从单位拨号到家里的路由器上,访问家里内网和外网。
我设 ...

你是想避开单位的监管无限制上网?PPTP拨号中应该可以自定义DNS,可能需要将所有的外网访问全部重新定向到新的网关才能生效。

route -p add 192.168.0.0 mask 255.255.255.0 192.168.0.12 metric 20
使所有IP为192.168.0开头的访问全部指定到192.168.0.12网关上,其他请求指定要默认网关,如果子网掩码为255.255.0.0 怎么将192.168开头的重定向,metric 20为20个跃迁。
另外openwrt中需要给你192.168.2.10-20做路由,和加入安全域。
手机本身可以无限制访问外网,所以不受VPN无法上网影响。

route 指令详细使用可以百度,错误使用可能会影响电脑办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避开单位的监管无限制上网?PPTP拨号中应该可以自定义DNS,可能需要将所有的外网访问全部重新定向 ...

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