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畅享7S手机开机后总弹出一些界面,如何禁止

楼主(2021-05-29):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华为畅享7S手机开机后总弹出一些我不需要的界面,如何禁止?

感谢指点!

网友:
这和手机没关系, 是你装的软件造成的, 左滑一下,看里面有设置的。全关就可以。

网友A:
华为手机就这样,很久以前就开始流氓了。华为手机还不能root卸载,要么扔了不用,要么接收这种被“强奸”的行为。

网友:
这就是我讨厌安卓系统的理由,你各个系统内置应用里也插各种广告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手机硬件你买走赚了手机钱可系统我是附带赠送的,所以要插点广告捞点血回来呗!!!三方软件就更不用说了,没个监管你就算付费了广告也一个去不掉,开发商不怕你平台不通过,大不了自己开发一个平台或者自己弄个下载服务器!!!

特别是某米手机,广告简直是铺天盖地,要是哪个软件模块里没广告,那肯定这个模块是个菜单!!!

网友:
果机吧

安卓我是索尼和三星,年初又买了个三星A51内置APP少,可删除或停用,没有广告。

网友:
设置,通知信息,不想收哪个APP的消息,就关闭哪个。
或者卸载不需要的APP,彻底解决。

网友:
应用通知,除了微信和短信,其他的通知一律关闭,没用的APP一律卸载

网友:
除了微信以外,其他的通知一律关闭。所有的开机自启动软件,一律关闭自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就这样,很久以前就开始流氓了。华为手机还不能root卸载,要么扔了不用,要么接收这种被“强奸”的 ...

自己装的软件弹窗,自己不会在通知管理里关闭,这也能扯上华为,所有安桌手机都这鸟样

网友:
花 5000 和 花1000 打开软件等待广告时间是一样的。APP一样会推送新闻的。
在用redmi   咋没那广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的软件弹窗,自己不会在通知管理里关闭,这也能扯上华为,所有安桌手机都这鸟样 ...

你自己能装上 图片中显示的 “阅读”“精品推荐”“音乐”程序?你难道不知道这几个程序都是华为手机内置的吗???

网友:
骆驼图标下边有四个字,通知管理,除了需要通知我的,全部都关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