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贵州天义直流接触器 捡了几样东西请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2021-05-29):
华为PDU里拆下来的 还有几个看着像铜排一样分流器 没敢拿 现在的金属涨价了 拿了几个看着没啥金属的东西

以前拆的一个大电容当参照物

大的200A小的100A

newbeacon

一个小东西 粘在一个设备上的 字被擦模糊了 查不到是什么 电池没电了 貌似蓝牙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楼主:
拆个小的看看 两个小螺丝拧不动

网友A:
电容不错18万微法可以做电焊机。

网友:
都是大家伙

网友:
接触器不错,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错18万微法可以做电焊机。

很危险⚠️吧

网友:
虽然做工不错,但家用没啥价值吧

网友B(2021-10-21):
居然只拆了一个小的…………通电试验多大吸力没有?我试过,用钳子掰不开。里边那个弹簧不用尽力量压不到位置,通电吸合后,我和弹簧的力量加起来都打不开它,这么大力量配合银触点,两对触点加起来的接触电阻号称0.06毫欧,200A电流下发热功率可以忽略

话说直流接触器都得这么大才行的吗?200A接触器和150A控制器体积对比,我车上装的。因为200A的同口保护板太贵了,所以最后使用了50A同口保护板带200A接触器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只拆了一个小的…………通电试验多大吸力没有?我试过,用钳子掰不开。里边那个弹簧不用尽力量压不到位 ...

同等安培电流,直流比交流电弧长(大),所以同等电流规格的接触器等设备都比交流大。有些直流接触开关类还带副触点,专门用来当炮灰牺牲的。

网友:
请大神说一下,耐压值为什么标WV,这个W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