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技嘉H61主板卡在第一屏

楼主(2021-05-29):
技嘉H61开机就卡在第一屏,稍候便出现显卡信息,然后是黑屏,启动界面随便按键盘的F1-F12都没反应,DEL也按不动,组合按键CTRL+ALT+DEL能够重启,图片如下  求助,该怎么处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拆了副bios芯片试试

楼主:
进不了系统,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副bios芯片试试

哪个是副BIOS?

网友:
刷BIOS,拆网卡,声卡芯片,干桥,垃圾桶。

楼主:
不开机怎么刷?拆了BIOS芯片刷么?

网友B:
你的键盘鼠标是USB的,还是PS2的?
把独立显卡拔掉,用集成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键盘鼠标是USB的,还是PS2的?
把独立显卡拔掉,用集成显卡试试。

usb和Ps2键盘都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开机怎么刷?拆了BIOS芯片刷么?

你都修主板了,连编程器都不准备一个吗

网友:
拆掉一切外围,只留cpu内存基本能开机的配件试试还卡不卡,如果不卡,又一样一样的接回去,看看接到那个配件后卡就重点检查那个配件,如果最小系统还是卡,那就只能先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这板子不是双BIOS嘛,切到副BIOS上启动,然后官方下更新文件在WIN下刷一把试试,再或者把BIOS升级文件拷到U盘里,按救砖的办法盲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键盘鼠标是USB的,还是PS2的?
把独立显卡拔掉,用集成显卡试试。

确实拨掉独立显卡就可以了,然后重装一遍系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修主板了,连编程器都不准备一个吗

现在没怎么搞电脑的,这是自己的

网友:
主板没有电池吗?装电池试试

网友:
把主BIOS跟副bios对换,或者主bios拆下来上编程器重新刷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D:
这主板我用过,对新显卡支持不好。升级BIOS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我用过,对新显卡支持不好。升级BIOS管用。

对新CPU也不行,换了I5 3570就点不亮,刷了BIOS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华擎H61的主板,目前用的是G1620,自带集显。
现在想升级一下,正在纠结买I5还是E3 1230 V2。
性能应该是E3更强,毕竟缓存多,核芯数也多,而且亮机卡我还是有的。
I5的好处是自带集显,不需要独立显卡,可以把PCI-E X16插槽空出来,装一块PCI-E X4的SATA 3.0扩展卡,能让SSD发挥正常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