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得力碎纸机 更换电机碳刷(DeLi-9905)

楼主(2021-05-29):
得力碎纸机罢工了,开机没反应,拆开整整。

检查保险爆了,5W的功率电阻也挂了,外加一个小电阻没阻值,换好零件后通电了,电机不转
电机有供电,还要拆电机检查

驱动齿轮

电机里灰够多的

一个碳刷都没了

家里只找到这个碳刷

大小不一样啊

小电磨出场,切下试试

放进去还蛮合适的

焊接好碳刷

换向器打磨打磨

安装恢复

清理清理

又可以愉快的啃纸了

网友A:
按这个碳刷消耗速度应该用无刷电机, 反正利润率也够高

网友B:
你厉害,我去年也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得力碎纸机,故障和你这一样,但是不知道咋样拆卸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我去年也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得力碎纸机,故障和你这一样,但是不知道咋样拆卸这个电机。 ...

电机后面两螺丝拧了就可以拆了

网友C:
这点电机,能干掉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电机,能干掉光盘??

有减速器啊

网友:
修配碳刷有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后面两螺丝拧了就可以拆了

多谢先生指点

网友D(2021-11-18):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碳刷消耗速度应该用无刷电机, 反正利润率也够高

多张一次的碎纸机好像都是用有刷的,无刷的在特定厚度下就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张一次的碎纸机好像都是用有刷的,无刷的在特定厚度下就咬不动了。

那就加变速箱, 价格足够高利润也足够, 都不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