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开卡报错Chk PreTest Fail/Zero Channel Number,求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1-05-29):
4贴1ec的大S镁光

网友:
土狗跳线去掉

楼主:
去过了,现在想装上试试怕片子烧掉也没敢试

楼主:
也不知道哪里不行,板子没问题,试了英特尔片子也不行,土狗在不在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图片看不清是不是已经去掉的R23这个土狗,要确保去掉。

其次,看不清缓存颗粒是否256MB,这个设置要根据实际设置,并且尝试先跑一下DRAM Test,看缓存是否有问题。

再次,依稀看到工具版本是P,有点老,尝试一下新一点的版本,比如R版本。

楼主:
R23去掉不行装上也不行,还有说R14是土狗,试了还是一样,版本试了2个,DDR是256的可以过,还有一个用的是三星的颗粒开的非常顺利

楼主:
prescan勾选后又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