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御龙腾DT9205A万用表,数字乱跳是什么毛病呢?

楼主(2021-05-29):
20元钱淘宝买的御龙腾DT9205A万用表,用了一两年就出现数字乱跳,不准确,有时候根本就不能测。想着是电池毛病,换了电池还这样,估计就是便宜没好货。
有两个问题:1、怎么就一个9205A的型号,但是品牌却五花八门。万用表也是和主板,显卡一样吗?有一个公模版本,其它都是套上各种马甲。就好像英特尔出个B150,B250,H310什么的型号,然后各个主板厂就出这样的板子,说是自己家的。
                     2、是不是旋钮那个弹片太薄了,把电路板的铜条刮花了,导电性就不好了,所以就数字乱跳。我打磨了下弹片,感觉好了点,但又感觉是心理作用。

网友:
屏蔽层都省了,贴张铝箔做好接地可能会好点

网友A:
还有可能是表笔插座的问题,反正我用的国产表这里接触不良的最多,我的一块UT33A就是测量的时候要反复按压表笔插头,拿钳子把插座弄紧点好一些,现在我是在外面裹了一圈0.2厚铜皮再塞孔里,一年多了没再接触不良

网友B:
液晶屏与电路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我以前有个9205,后来液晶屏漏液,屏变黑了,然后外壳和液晶屏扔了,主板我留下来了,我那个主板愿意送给你,愿意的话可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表笔插座的问题,反正我用的国产表这里接触不良的最多,我的一块UT33A就是测量的时候要反复按压 ...

我感觉还是本身的质量问题,开机啥也不动也乱跳。我感觉应该是电压什么的问题,主板芯片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与电路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我以前有个9205,后来液晶屏漏液,屏变黑了,然后外壳和液晶屏扔了,主板 ...

多谢了,我这个很便宜的东西,用不着麻烦了。不行就扔掉算了

网友:
20元那么便宜都那么好做工了,除了牛屎外还是过得去了

网友:
拨盘接触不良也会跳字

网友:
我这个也是20多的杂牌,牛屎芯,炮灰表,简单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C:
山寨9205都一个鸟样,我先后用过几个9205,到最后不是数字乱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几十块上个890安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9205都一个鸟样,我先后用过几个9205,到最后不是数字乱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几十块上个890安心多 ...

我有一个1996年深圳出的山寨830,现在还在用,表笔换了几副了表还是好好的。

网友D:
很差的公司,我的坏了他们说可以换新的。寄出以后说公司要20块邮费,奶奶的这破表才20。算了,当扔个垃圾回去

网友:
也有一块这个表,测电压不准,拆开发现固定弹片的塑料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差的公司,我的坏了他们说可以换新的。寄出以后说公司要20块邮费,奶奶的这破表才20。算了,当扔个垃圾回 ...

我也联系淘宝客服了,说修不了。过质保期了什么的,反正质量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9205都一个鸟样,我先后用过几个9205,到最后不是数字乱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几十块上个890安心多 ...

看来数字乱跳是通病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有过孔和走线,正好在刀盘的经过之处,还有那个刀盘触点,橡皮擦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有过孔和走线,正好在刀盘的经过之处,还有那个刀盘触点,橡皮擦一下,试试,看看 ...

我觉得是转盘那里,簧片接触点把底盘的铜底划破了,造成接触不良。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打磨了下簧片,让没那么利,感觉好了一些,但还时不时有跳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转盘那里,簧片接触点把底盘的铜底划破了,造成接触不良。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打磨了下簧 ...

手电筒照一下,看看PCB触点,有没有透光的,或者在转盘PCB触点上,上点焊锡试试?

网友:
实在的看着还算工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转盘那里,簧片接触点把底盘的铜底划破了,造成接触不良。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打磨了下簧 ...

覆一层锡再搞点黄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