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个HDMI-VGA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1-05-29):
经常用到HDMI-VGA转换线,郁闷的是经常不好用,图像出不来。没用几次就出问题了。最近刚买了个盒子式的,一起拆了对比下。三个主角

绿联是牌子了吧,没用几次也不行了

内容比杂牌的多

HT 没听过

看样子也不会好哪去

这个也是最贵的

有独立电源供电

盒子这种用了几次还行,那两个已经挂了。

网友A:
之前买过达而稳的,用在树莓派挺好的也挺便宜

网友:
很早的时候在狗东30多块买了一个不带线很短但是支持外接供电并且带音频输出的放在公司会议室里用,后来就不见了,当时还在埋怨同事们素质低,再后来从那个公司离职后发现这转接头竟然在我电脑包里,
不过新去的公司投影机自带HDMI了,然后这玩意后来就忘记给扔哪了,再后来公司里电脑更新,就多了一台显示器,然后从论坛优惠购里好像是5块左右吧买了一个带线但不能外供电也不带音频的组双显用,用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去年疫情期间闲在家中,撸了个技德的盒子挂机游戏用,一开始接的电视,后来嫌麻烦就又十几块买了个这种带线带音频但不带供电的,把盒子接到了显示器上用,然后发现那个音频如果接那种垃圾小音箱,画面偶尔的会抖,不过好在盒子自带3.5的接口,就没用他这路音频输出,现在这个头子应该还在家里闲置。

网友B:
早就淘汰vga了都什么年代了,我都全部用HDMI和dp接。

网友:
VGA是真的很少用了,手上的转接头都没地方用,基本都是HDMI了,还没升级到DP

网友:
家里以前有个10几块钱的,还是用了好几年,显示器挂了,没用了,好像是620啥芯片的,有些是供电不足,插供电估计会好点

楼主:
这玩意也奇怪,ht那个当时买了两个,一个给别的地方用一直好的,这个就没用几次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挺耐用的,就是不知道你怎么残害他们的

网友C:
绿联那个,量一下工作时LDO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联那个,量一下工作时LDO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LDO是哪个角?1117有1.5  和1.2电压

网友:
HT那个白的还行啊,该N1扩容用,接VGA显示器,改过上百个了,一直用,挺好用的,主芯片我贴了个散热片

网友:
我也有个绿联的坏了,放哪放着还没扔

网友:
还是比较实用的东西,好多老的显示设备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达而稳的,用在树莓派挺好的也挺便宜

2016我买过一个威迅的, 带外接电源接口, 带音频输出口, 一直都能用, 但芯片的兼容性有点问题, 我是用在华为秘盒m310, 接一老的ibm 14寸正屏vga 显示器,给老人看电视用的

如果开机有画面, 以后只要不断电, 就永远都正常, 因为盒子用遥控器关机实际上只是待机

如果停电或者不小心搞断电了, 就要反复重启, 反复拔插,  搞好多次才能搞出画面来。。只要盒子不断电就能一直用。一直都没搞清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画面。。

后来,2019年9块9买了个达尔稳的最入门的型号,  这个芯片应该改进了。。反正没这兼容性的毛病了。。

老王家2块钱一个的盒子我也买了几个。。电脑上用可以, 这个m310盒子上好像也是不出画面。。

网友(2021-11-29):
我也用过这个,一个绿联,一个杂牌,接在联想14寸方屏1024*768上一直显示“信号超出范围”,虽然也有图像输出,但是图像不居中,也无法调整。

网友(2025-02-21):
又是过时淘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淘汰vga了都什么年代了,我都全部用HDMI和dp接。

21年就淘汰了??现在25年了,我还在用。。。。。

网友:
盒子那个看起来供电扎实一点, 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现在想要个转AV的,老DVD不能用了

网友:
该淘汰了,这玩意低分辨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