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也来改个TYPE-C接口的充电口

楼主(2021-05-29):
我是直接在TB买了带电路板的母头,飞线并联了一个。没加识别电阻。不能快充其它都正常。

我是买了这样的母口:

我看到电路板上有焊盘,不知是不是加识别电阻的焊盘。?

网友:
你这充电宝输入输出都不支持快充,你加识别电阻没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这个2块钱有几个了还包邮

网友:
PD快充要CC信号线,你这Type-C头上没有。

网友:
这个不支持pD线充电,usb线有正常的5v输出。

网友B:
发现了13包邮买10个的,正好可以折腾好几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了13包邮买10个的,正好可以折腾好几个设备

13块10个 ??

网友B:
是的,10个13.8包邮
不过我总体大概要买30个口,能用到c口淘汰
也就不差那7块钱的运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10个13.8包邮
不过我总体大概要买30个口,能用到c口淘汰
也就不差那7块钱的运费了 ...

有4毛一个包邮 三十个才12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4毛一个包邮 三十个才12块

哪里有,分享下链接哈

网友:
恭喜,成就感满满,不过意义不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分享下链接哈

宝搜店铺名深圳市汇天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宝搜店铺名深圳市汇天诚

就是这个